老款17寸画面失真怎么回事

楼主(2017-12-13):
戴尔E178WFPC     画面失真。是驱动板,还是排线,还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这个样子应该是屏线的问题吧,与屏关系不大

网友:
擦屏线接口,不行就换根屏线,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动脑子去试就知道了,经验永远是自己的

网友:
屏线,驱动板 ,挨个换换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