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0爆出闪存使用emmc,ufs2.0,ufs2.1多种规格,mate9存在这个问题吗?

楼主(2017-12-13):
看到最近ZHIHU讨论的p10内存规格问题,mate9是否存在此问题,图为手头mate9测试结果。已更新本人所持mate9 androbench5测试结果。

网友:
文后补充证据,Mate9确实有采用三星32GB容量的UFS2.0闪存。
20170422文中补充:Mate9有使用东芝UFS2.0闪存THGB系列(符合UFS2.0标准)芯片。其连续读写和随机读写速度比符合UFS2.1标准的THGA系列要低。THGA除了增加了符合UFS2.1标准的各项功能之外,随机读写性能相对于THGB有很大提升。
——————————————————
看拆机的型号应该是THGBF7G9L4LBATR,这个是Toshiba的64GB的UFS2.0芯片,相应的UFS2.1芯片是THGAF4G9N4LBAIR。以下科普。

——————————————————
UFS是JEDEC的标准,目前有以下几个版本:
UFS:JESD220-2
UFS1.1:JESD220-1A
UFS2.0:JESD220B(2013年9月)
UFS2.1:JESD220C(2016年3月)
其中,UFS2.0标准要求支持 HS-G2 (双通道最高5.8Gbps)和 HS-G3 (双通道最高11.6Gbps)速度,但对HS-G3速度的支持不是必须的(optional)。

在国内,大部分人认为HS-G2就是UFS2.0,高速的HS-G3就是UFS2.1。但事实上HS-G3 x2仍然在UFS2.0的标准中。

那么,JESD220C(UFS2.1)标准到底里写了什么呢?
UFS 2.1版更新包括加入设备的健康状态描述,其中提供有关设备使用寿命的详细信息,有助于UFS技术的大部份应用;由于支持预防性维护,因此特别适用于汽车电子领域。指令优先功能透过软件为更迫切的任务分配较高优先级,从而有助于提高系统性能;同时,增加安全写入保护,支持现代高阶操作系统与应用所要求的精细粒度写入保护应用。JESD220C Universal Flash Storage version 2.1 offers key improvements over earlier versions and will provide data security through the use of inline cryptography between the SoC and UFS Storage device. UFS 2.1 defines the following updates over the prior version of the standard:a) Inclusion of a Device Health Descriptor: the descriptor provides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 life of a device, thus allowing for better preventative maintenance, which is advantageous to most areas of the market and especially important in the automotive market.b) Addition of Secure Write Protection: this allows for the use of fine-grained write protection as required by modern high-level operating systems (OS) and applications.c) Field Firmware Update: enables the device vendor to improve performance and implement bug fixes, as well as facilitating the addition of new features in products that have already shipped to end customers.d) Command priority: improves system performance, allowing the software to assign higher priority to more urgent tasks.

UFS2.0和UFS2.1之间的区别不是速度,而是其他辅助功能!
不论是UFS2.0还是UFS2.1,他们的可能的理论最高速度都包括:HS-G2 1-Lane、HS-G2 2-Lane、HS-G3 1-Lane、HS-G3 2-Lane。

(自己画了张表)
三星和东芝目前没有HS-G2 1-Lane的产品,因为和eMMC5.0相比没有明显优势。
从速度来看,300MB/s以下的很可能是eMMC,500MB/s左右的可能是UFS2.0,700MB/s以上的UFS2.0或者UFS2.1都有可能。

————2017年4月22日补充————
东芝的THGB系列虽然是HS-G3 2-Lane的,理论最高速度和THGA一样,但实际使用性能却是有差别的。
东芝关于其新品UFS2.1闪存的描述: UFS | TOSHIBA Storage & Electronic Devices Solutions Company | Americas
Toshiba’s NAND flash memories (NAND) with an integrated controller provide error correction, wear leveling, bad-block management, and more. Their interface is compliant with JEDEC/UFS Version.2.0, eliminating the need for users to perform NAND-specific control.东芝的UFS2.1系列NAND闪存,具有集成的错误纠正、wear leveling、坏区块管理等功能。UFS2.1闪存的接口与UFS2.0是兼容的。
东芝UFS2.1推出时宣传(2016年10月27日):东芝发布UFS 2.1闪存:15nm MLC,读取速度850MB/s
东芝推出的新品直接基于最新的UFS 2.1规范,使用了15nm MLC闪存,容量也是32GB到128GB,不过性能就更强大了,连续读取速度850MB/s,连续写入180MB/s,比前代提升40%、16%,随机读取、写入更是提升120%、80%。
这里的“前代”就是THGB系列的UFS2.0,而速度(特别是随机读写)性能相对有所提高的是THGA系列的UFS2.1。这个速度提升不是标准规定所带来的,而是因为它是新产品。
————2017年4月22日补充结束————
结论:
THGBF7G9L4LBATR并不是UFS2.1,而是UFS2.0。但如果它的速度是HS-G3 2- Lane的,打个擦边球,认为它是大众意义上的UFS2.1似乎也未尝不可(?),理论最高速度没有差别。
但THGBF7G9L4LBATR实际使用时的连续读写和随机读写性能比THGA系列(UFS2.1)的低。
要维权是正当的,毕竟不是真正的UFS2.1。

https://www.jedec.org/standards-documents/focus/flash/universal-flash-storage-ufs
https://www.jedec.org/news/pressreleases/jedec-publishes-universal-flash-storage-ufs-standard-v20
https://toshiba.semicon-storage.com/eu/top.html
http://toshiba.semicon-storage.com/us/product/memory/nand-flash/mlc-nand/ufs.html
http://www.toshiba.com/taec/adinfo/technologymoves/managed-nand.html
http://www.anandtech.com/show/7696/toshiba-and-qualcomm-set-to-introduce-ufs-20-solutions-in-2014
UFS更新4项标准 256GB闪存有望标配手机和无人机 - 国际电子商情网
JEDEC更新UFS标准,瞄准移动应用-缓冲/存储技术-电子工程专辑
iFixit首拆三星Galaxy S8系:闪存居然不是自家货?-知客分享-ZAEKE|知客、让数码更懂你

———————关于拆机图————————
根据目前见到的拆机图(如下),闪存芯片有:
三星 KLUBG4G1CE-B0B1(32GB):UFS2.0 HS-G3 1-Lane (max 5.8Gbps)
东芝 THGBF7G9L4LBATR(64GB):UFS2.0 HS-G3 2-Lane (max 11.6Gbps)
这两个都是UFS2.0。而实际上三星和东芝已经量产UFS2.1的闪存(如KLUCG4J1ED-B0C1和THGAF4G9N4LBAIR),而且所有UFS2.0的闪存都处于EOL(End-of-life)状态,也就是这两家UFS2.0的闪存市面上已经买不到了。
从这两个拆机图,只能确定Mate9有UFS2.0版本的,不能确定Mate9是否有UFS2.1或eMMC版本的。
不过,按理来说新生产的Mate9不应该再有东芝或三星UFS2.0的,但不排除华为存货太多的可能性。
Search Results for KLU

【原图来自中关村在线于2016年12月13日:这工艺让苹果为之胆寒 华为Mate 9拆解】

【原图来自IT168于2016年11月16日:不再外挂电信基带芯片 华为Mate 9拆解】

——————以下为2017.4.21 18:38补充的评论区讨论内容——————
(1)
UFS2.1规定的不是速度。你不能说2.0和2.1两者速度一样,那个芯片就达到了UFS2.1标准。只有满足UFS2.1中的所有要求才行,包括寿命和安全方面的。只不过国内只关心速度,又对UFS2.1理解有误罢了。
按标准,即使速度是5.8Gbps,只要其他功能具备,也可能是符合UFS2.1的。只不过闪存厂商出新品的时候不可能出降速版的,这才有了对UFS2.1内容的误解。
之所以符合UFS2.1的闪存都是11.6Gbps的,是因为它们都是新产品,为了提高竞争力,而不是因为标准要求了这个速度。
(2)
另外,其实HS-G2或HS-G3的速度标准是MIPI联盟在它的物理层协议M-PHY中定义的。而  JEDEC的JESD220只是引用了这个协议,并规定了UFS2.0必须支持HS-G2而已。
(3)
上面的倒数第二张拆机图是三星32GB的UFS2.0闪存芯片(右上),型号 KLUBG4G1CE-B0B1 。推理过程:首先,这个封装是UFS或eMMC闪存;其次,“SEC”表示是三星的芯片;最后,未遮挡的部分能看出来尾部是“CE”。搜索三星所有出过的eMMC和UFS芯片,只有16GB和32GB的UFS2.0闪存满足要求,可以看我中间的那个列表。而Mate9没有16GB的。得到唯一答案 KLUBG4G1CE-B0B1 。还好三星闪存封装上的标签都很直白,而出过的芯片也不多,所以找得到。
后来,我又找到一个Mate9中32GB三星闪存是 KLUBG4G1CE-B0B1 的证据:eWiseTech | 手机拆解 | 智能设备工艺分析 | 手机拆解定制报告 | IC分析 | HUAWEI | Mate 9 (MHA-AL00) | 主板分析, Board, Substrate,印刷电路板

【原图来自eWiseTech于2017年2月24日:eWiseTech | 手机拆解 | 智能设备工艺分析 | 手机拆解定制报告 | IC分析 |】
闪存的标号是 “SEC 643 B0B1 KLUBG4G1CE HSG0M99X ”,也就是说其型号确实是KLUBG4G1CE-B0B1,HS-G3 Lane-1的32G闪存。这款芯片在Moto Z和LG G5上都有使用,UFS2.0无疑。
(4)
其他扩展阅读:
a)三星S8和S8+的闪存
Ifixit对三星S8+的拆解:Samsung Galaxy S8+ Teardown
媒体解读(我找的是源文献,网上很多媒体转载):Galaxy S8 / S8+ 拆解:採用不同款快閃記憶體
里面是这么写的:
“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 iFixit 拆解的 S8,使用的是东芝的‘THGBF7G9L4LBATR’快闪记忆卡,并采用的 UFS 2.0 标准;然而 S8+ 却使用 UFS 2.1 的‘THGAF4G9N4LBAIR’,比 UFS 2.0 快了大约 50%。尽管三星在规格上没有多提这件事,但如果很在意记忆卡速度,可能还是选购 S8+ 较佳。”
注意到芯片型号了么?
b)Mate9的RAM
RAM是LPDDR4应该没有问题的,LPDDR3和LPDDR4的引脚和协议都不一样,麒麟960应该确实只支持LPDDR4,不用拆机。
目前看到的所有拆机图中的RAM有三星的K3RG2G2(K3RG2G20xx-MGCJ)、海力士(SK Hynix)的H9HKNNNCTUMUBR、美光(Micron)的MT53B512M64D4TX-053W,都是4G的LPDDR4。
以上。

网友:
@墨韵GS
再次更新,请看墨韵GS的回答,个人认为很专业,可信度高。目前来看,mate9混用ufs2.0但是读取速度达到了ufs2.1的水准。
更新,评论区有知友说东芝后期把ufs2.1称为改良版的2.0,有时间和能力的朋友请验证一下,证据发评论区我予以澄清。
存在。至少以目前的证据来说,有混合使用2.1  2.0的嫌疑。
刘总啊~知乎维护没维护你我是不清楚的。我不发表评论。
    不过呢,你删除答案,关闭评论啥的,我是清楚的。在华为那么久,就不要讲从未见过如此无耻之人了吧,不清楚贵司员工的素质,但是爱国的海军里,都有些啥玩意儿大家都是见过的吧。

  让质疑~我质疑了呀,另一个问题里前三个回答里有两个都是举证了的,你又不回。跑新开的问题里指责知乎,要不是点开你主页看你的新回答~我还以为你没看到呢。
    p10这事就不用洗了,已经洗不干净了。来吧,再发一下,请刘总澄清mate9。另外,李小龙也只是说ufs,也没说是2.0还是 2.1。但你们官网是写的2.1哦,假一赔三哦。

   第一张是mate9 的拆机,画圈的是闪存部分,第二张是东芝的闪存型号。对号入座请告诉我是2.0还是2.1?欢迎打脸。
     另外,哭哭啼啼装委屈啥的,很没意思。出来混,被搞就怼回去,犯错挨打还请立正。跟小米学的这打苦情牌的坏毛病要不得。何况,一个本来穷凶极恶的人说你们欺负我  我好委屈 嘤嘤嘤,不觉得搞笑吗?(穷凶极恶是说华为的公关形象,不是指刘总)

网友:
已编辑。
一般人很难理解现在的华为是有多丧心病狂,直接看这个吧:
1、这是现在英文官网的页面:HUAWEI Mate 9 Smartphone
2、百度快照( 2017年04月12日 23:55:36)的页面:
HUAWEI Mate 9 Smartphone(快照)

3、这是中文官网的页面:HUAWEI Mate 9 - 华为手机官网

你们猜,中文官网页面会不会改?
如何看待华为MATE9英文官网紧急删除ufs2.1的参数描述? - 知乎

网友:
426更新:神奇事件,根据 阿喀琉斯你别跑 公布的拆机结果,国内的mate9不管是跑800m还是600m,都是ufs2.0,他们组织拆机的结果居然到现在还找不到ufs2.1,参见
如何看待华为MATE9英文官网紧急删除ufs2.1闪存的参数描述? - 知乎
本来是告一段落,但是华为海军既然到处攻击我蹭热度,那我就继续战吧

华为mate9宣布使用usf2.1闪存,实际却大量使用usf2.0的闪存,贴吧已有拆机,我朋友跑出来的测速也证明这一点,华为继续在旗舰机偷工减料的道路上越战越勇,支持大家去起诉华为

网友:
2.0的怎么改也变不成2.1的,欢迎大家看我的拆机结论和维权攻略,退一陪三近在眼前

如何看待华为MATE9英文官网紧急删除ufs2.1闪存的参数描述? - 知乎

网友:
谢邀。
这是李小龙在微博上恢复网友质疑时所说的。
P10确实有问题,但不能顺带着黑Mate 9。

网友:
我是预言家

网友:
爆出事第一天,我先下载了那个跑分软件给自己手机测了一下,500等级的,应该是ufs2.0,我是小米5s,高通821,没毛病

然后测了一下同事的红米,200多,没毛病

另一个副主任刚买的mate9,我测了一下,500的,没毛病

我这不算黑华为啊,真不是黑,我的mate7刚退休,别开枪,自己人

网友:
连续读取500左右,随机读写差到不成样子,也被海军们称作为UFS2.1。还说UFS2.0不超过400,你让那些700+的怎么想?

拆机和截图都出来了,明明人家东芝有UFS2.1的,你非要买改良版2.0的。
被揭穿了,说东芝命名有问题。
你们

网友:
命名方式问题,把ufs2.1叫成改良版ufs2.0,支持hs-g3。

网友:
楼上有人提了软件版本和剩余空间的问题。下面图是androbench5测得。剩余空间还有40多个G。
反正达不到700M/s。
有人说超过400M/s就是ufs2.1了,不想争论到底是东芝和华为对于usf2.0,2.1的命名是否存在不统一问题。作为一位普通小白,我想的是,别人跟我买了一模一样的手机能跑到700M/s+,而我跑不到。若只是单纯零件加工的差异能产生如此大的性能差距,我是万万不信的。
mate 9 应该也是这样了。粉转黑了。
PS:昨天刚刚发现的,本来我已经安利我一个同学买mate9了,他昨天正在下单的时候,被我及时的制止了。
PPS:另一位同学曾经也被我安利了mate9,然后昨晚我偷偷的去跑了一下他的手机,第一项只有450M/s,请问我要不要跟他解释这件事情,如果要,我该如何解释,在线等,他真的好壮的。

网友:
主张以证据支持观点,反对无证据凭猜测下结论!
2017年5月12日留存一个证据:华为商城中Mate9商品详情有UFS2.1闪存字样。

如果真能确定购买的Mate9,用的不是LPDDR4内存和UFS2.1闪存,希望Mate9用户们能够联合起来进行维权,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希望国家相关部门最终能有一个公平的处理结果。
希望各位Mate9用户最终可以将这个结果公之于众,不要沉默!
最新进展:终于集体起诉了。
https://m.baidu.com/sf?pd=realtime_article&openapi=1&dispName=iphone&from_sf=1&resource_id=4584&word=%E8%B5%B7%E8%AF%89%E5%8D%8E%E4%B8%BAMATE9&title=%E6%90%9C%E7%8B%90it%E9%A2%91%E9%81%93&keysign=http%3A%2F%2Fit.sohu.com%2F20170629%2Fn499075466.shtml&lid=15903535676300684432&ms=1&frsrcid=19&frorder=1

信息不透明,最终吃亏的基本都是消费者,推动更加透明的产品重要信息公示规则,是消费者自我保护共同利益的一个好方式。

p10爆出闪存使用emmc,ufs2.0,ufs2.1多种规格,mate9存在这个问题吗? - 知乎

网友:
emmc和ufs接口不一样,所需要的系统驱动支持也不一样,也就是说,P10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闪存混用的准备,包括系统的优化.这些后话也就不谈了,售后也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我的机子280闪存最差的一档,怎么说呢,并不是ufs2.1货源不足而是华为一开始就准备这样,这些都不是借口,所以华为你自己看着弄。

网友:
你这个速度有点低,建议检查三点:
1软件版本 请用androbench5
2剩余空间 最好大于10G 我看到有一个剩余3GB以下的 顺序读取速度测出来只有200多MB/S
3建议清理后台后再跑

这样做的话再差也应该有UFS2.0 1lane的水平

下图是我的机器:

网友:
在过去的十几个小时里,我一直被莫名其妙的[系统维护]维护到不能公开说话

在讨论最激烈的时候不能回复,不能更新帖子,我不知道是这个系统是什么系统,这个维护是在维护啥...我不想往坏的地方想,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评价。也许是我误解了,但是这样让人很无解

我只能说,这个让我对知乎很失望。非常失望。

余总做了回复,小龙也做了回复。我就不狗尾续貂了。

私信开放,诸位如有华为手机方面的问题,需要我协调处理的,可以留言给我,我会尽力协调处理。诸位好友如果到在下所在区域,我乐意尽地主之谊。

山水有相逢,诸君再会!

网友:
帮朋友新买的P10原谅版,5.0的androbench测试分数~含着泪帮朋友点了7天无理由退货~好桑心,P10辣么完美,为什么发生这种事~ 有人说是储存占用,附上储存占用

网友:
部分热点问题的Q&A

1.Q:华为在疏油层问题上偷工减料了吗?

A:华为在屏幕上的确没有涂疏油层,但是在出厂贴膜上涂了,还声明可以在华为的销售网点免费更换贴膜与进行疏油层的涂抹。因此这个问题上,华为只有多花钱,没有少花钱。换言之,华为只有冗工增料,没有偷工减料。

2.Q:华为在短短一个月内就解决了疏油层的涂抹问题,是被疏油层问题曝光之后的补救措施吗?

A:华为在选择使用康宁五代玻璃和无孔式指纹识别时就已经认识到了疏油层会影响触控的问题,因此在前几批产品当中就采用了附赠出厂贴膜和在贴膜上进行疏油层涂抹的方式进行解决。但华为新式疏油层涂抹技术的研发,是在p10发布之前就已经开始的,距离今天根本不止一个月,也不止两个月。如果非说是补救措施,那在这件事曝光之前的数月,华为就已经想着补救了。

3.Q:华为P10系列为何不能涂抹疏油层?

A:华为P10所采用的5代康宁大猩猩玻璃,其为了提高耐摔强度,在原料中加入了锂元素,在采用JDI的ips屏幕时,如果进行现有成分疏油层的涂抹,较长滑动会积累静电,从而导致静电纹的形成,影响屏幕的显示。华为经过数月的公关,终于研究出了新成分的疏油层,解决了这一问题,殊不知却成为了某些人口中的黑点。

4.Q:华为混用闪存是在坑害消费者吗?

A:华为在P10和P10 plus上采用了ufs 2.1、2.0以及emmc 5.0三种闪存的混用方案确有其事。这也暴露了华为在上游供应链的采购、闪存储备和计划上均出现了一定失误,其造成消费者使用体验不统一、个别条件下表现存在差异,也是应当被批评和正面回应并做出道歉的。但华为从未声明过p10系列上所采用的闪存型号,而且在明确声明过采用ufs的mate9系列上从未采用emmc,因此并不算坑害消费者。

5.Q:为何华为在荣耀V9等中端机型和mate9 等老机型上都选用了ufs的闪存,而在最新旗舰p10上选择了混用?

A:因为华为p10在发布之时,已经确认了ufs存量不够的情况,因此优先保证了已经宣称使用ufs的mate9、荣耀v9等机型,而对没有宣称使用ufs的p10上则采取了混用。上个问题中,我已经说过,华为的做法有失误,也值得被批判,但如果其ufs优先保证p10,而对已经宣称使用ufs的mate9、荣耀v9进行闪存的混用,那就真的是坑害消费者了。(简单说来,就是说到的必须做到,做不到的就不说)

6.Q:你是海军吗?

A:呵呵。严格来说,将来有可能是。但现在还是个陆军啊。

7.Q:当前关于华为p10有哪些不切实际的错误传闻?

A:mate9同样混用了emmc。错。mate9非但没有采用emmc,而且为了给mate9和荣耀V9等机型优先供应ufs,是导致p10混用emmc的直接原因。

华为偷工减料盈利上亿。错。疏油层事件华为不仅没有赚钱,还在贴膜和研发新成分疏油层涂抹技术上倒贴钱。而emmc和ufs的性能虽然差异巨大,但在单品成本上只差1~2美元,混用混合备货还要耗费资金成本,根本无钱可赚。

新成分疏油层涂抹技术没有研发一说,被曝光了就直接拿出来了。错。上文提过,华为进行了长达数月的研发,才研究出了新成分疏油层的涂抹技术,如果有华为不直接涂上,不仅先给你贴个膜再涂上疏油层,而且还声明膜磨了你免费来贴,华为要这么傻逼早倒闭了。

mate9闪存存在国内外市场区分对待的现象。错。不仅没有,而且p10的闪存在国内市场上使用emmc和ufs混用的做法,而在欧洲市场上,则全都使用的是emmc,要说区分对待,也是护犊子式的做法。

网友:
存在。
怎么维权?带上我。我比较期待他假一赔三。
我老爹的4+64

网友:
2016年下半年买了一个华为,虽说一千多块钱,但竟然没有陀螺仪,从此告别华为。感觉华为总是偷偷摸摸的在某些地方放水,让人防不胜防,那我干脆不再防了。

网友:
mate9,6G+128G,没想到啊没想到!枉费我女朋友都找的华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