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000系列掉电,0.389左右掉电,然后正常触发

楼主(2017-12-13):
同行送过来的机器,板号为DA0AM6MB8F1,开机风扇狂赚,然后以为BIOS问题,拆开之后,是二修机,上家已经动过BIOS了,然后我又从淘宝上购买了BIOS,刷上之后,电流到0.389掉电,测量PU81脚为3.3V,正常应该为1.5V吧,之后HWPG,为3.3V,拆掉R101不掉电了,我怀疑是不是PU8坏了,CPU电压1.7,是VBOOT电压,看时序图,1.5V_RUN_PWRGD正常后才会HWPG正常,各位哥哥,帮忙分析下吧。

网友A:
再接着刷bios 有可能会好啊,PU8不像坏啊!!!!看看有没有发烫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接着刷bios 有可能会好啊,PU8不像坏啊!!!!看看有没有发烫的芯片

您的意思是还是BIOS问题?
BIOS从淘宝买的,卖家说是工厂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接着刷bios 有可能会好啊,PU8不像坏啊!!!!看看有没有发烫的芯片

又买了一个BIOS,刷上去还是不行

网友:
请问收几个大毛???很少的话换换吧。不值修。。。。。。。二修机好多做手脚了,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