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vostro 14 全部地方是好的 但是屏就跳

楼主(2017-12-13):
我有一个dell vostro 14 进系统以后就屏动 什么愿意不知道
DELL

网友:
一般情况是系统问题,先重装系统,看会不会好。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

网友:
换了也是一样 系统也做了几次 也不行

网友:
修好了 已经 刷bios 就好了 bios问题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