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AMD平台被忽略的点

楼主(2017-12-13):
机器:华硕K43T  板号:LA-7551P
故障:偶尔不触发

先感谢下我最爱的邱师傅,不然就又走弯路 我爱你
机器12月3号来了一次是用着用着黑屏电流记得还是0.8-1.7这样跳的 显卡是216的加焊测试没问题就给客户了。
今天客户拿着那台机器过来说还是一样用着用着黑屏,这种不稳定现象让客户留机下来观察了。客户留机后,我上电是能开机不久后就掉电到0.013A,重复开机都是掉电不是黑屏看来是第二个故障了。有时候不触发,不触发时候是0.013-0.018A 按道理35V都出来了。
拆机裸板故障一样,35V出来了(此时开始走弯路了)桥是AMD的查了桥SLP没发出来而EC发出了RSMRST#初步判断EC好的 那就修桥的条件,把桥的条件查了遍刚想上BGA换桥 因为最近淡季不忙就找了邱师傅聊聊天 尼玛!一语惊醒梦中人。提到了AMD平台有1.2V 1.1V 这2个电压。

没错问题就在这里,2个电压都没有。1.2V电压供电芯片除了1脚开启电压没有其他都OK,而这个开启信号是EC发出要触发后在有的 可以排除一个了。 开始查1.1V条件吧,1.1V供电芯片也是除了1脚开启其他都满足。而这个开启信号SPOK我记得是3V5V的PG,我猜应该是他了。

追查后SPOK确实来自35V供电芯片的23脚。23脚电压0.2V,阻值12 这阻值好低是不是有短路呢?看看SPOK还去了哪里。
总共3个地方35V的23脚1.1V的1脚和PR16PR13的1脚,都是经过电阻按道理不会有短路了。分析一下吼,当3 5V出来后SPOK也就是PG芯片开漏输出由VL(5V线性)上拉,没电压有可能芯片坏了没开漏输出要就是PR13坏了无穷大导致VL过不了上拉不了。这块板电阻没位号找PR13飞线难找,换芯片又麻烦 按道理也没短路,那就只好从PR703也就是1.1V供电芯片1脚那里的电阻飞线到输入端。

上电电流0.028触发已经跑马 接屏幕亮机。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A:
楼主真很好,收藏下次留着用。要多加学习

网友:
应该是3 5伏待机芯片pg出问题了     没有完全开漏输出

网友B:
1.2伏电压和1.1伏电压是什么意思?

网友:
谁能把位置号点图图纸都坐在一张图中,该多好,免得找图纸,再找点图或者找位置麻烦。加分了先

网友:
也就说是南桥的待机1.2v  1.1v没有工作引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伏电压和1.1伏电压是什么意思?

1.1v好像是amd的待机电压把

网友:
现在都很少修到AMD的机器了  新机器基本都说是英特尔的

网友:
1.1V是南桥待机的工作电压,1.2V是触发后EC开启,也是南桥工作的前提条件

网友:
AMD的就是这个电压很重要 首先检查在学习一下

网友:
很经典的案例,谢谢楼主无私分享维修心得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谢谢 分享维修心得

网友:
AMD的电脑问题实在太多了,修到不想修。

网友:
1.1V是南桥待机的工作电压,1.2V是触发后EC开启,也是南桥工作的前提条件

这位总结的好。学习了。

网友:
3 5伏待机芯片pg出问题了     没有完全开漏输出

网友:
这个还真是大家忽略的地方。。。。。。。。。。

网友:
AMD的机,修在最多的是桥的问题,像电路问题,很少碰到,这是一个很好的维修经验,点赞,加分

网友:
很不错,不过那根线那样焊上不怕断了吗?

网友A:
就喜欢这种暴力的修复 直接飞线  多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很好,收藏下次留着用。要多加学习

你不灌水 会怎样啊 学习是你这么学的吗?

网友:
你给我说说 你学习到了什么,还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喜欢这种暴力的修复 直接飞线  多好啊

你怎么不说人家前面查的条件呢? 小小白

网友:
amd的时序真的不是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
还是大师傅给力 一想就到点子上 牛牛牛

网友C:
楼主,有个问题问下,你所说的输入端指的是哪里,请教一下。

网友:
多谢分享.....经常被忽略...下次记得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个问题问下,你所说的输入端指的是哪里,请教一下。

PR703 2脚说错了 应该是输入端

网友:
很好的案例 谢谢了 不过还是有些看不明白

网友:
被忽悠的点  不太恰当吧。。。。。。。。

网友:
我上次修一个二修机器 就是这个问题  板层漏电

网友:
amd 修的少,还是坏的不多

网友:
往下就看不见了

网友:
修的不错,很多问题其实都被我们忽略而走了弯路。

网友:
这就是懂时序的好处,不然又要焊桥了

网友:
膜大神,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网友:
这板子比较薄还又CPU容易空焊。。这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
给愿意分享的人点赞,技术刚刚的

网友:
英特尔的修的多没太注意AMD的看了楼主的贴纸涨长见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