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联想邦x201i电脑,

楼主(2017-12-13):
今天修好联想笔记本x201i电脑,是依本坛老师们的经验修好的,故障现象是开机风扇报错,然后就关机,拆开主板测R415阻值变大了,手上没这个10欧的贴片电阻,就用焊锡直接短接成0欧了,风扇报错是这款电脑通病,所以顺便就就把Q54D、S短接了,让风扇一直高速运转,然后装好试机,呵呵都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好样的,向您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受教了。。。谢谢指导。。

网友:
楼主修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吗,这款电脑我修到最多的是开不了机,坏那个10欧姆电阻的,没遇到过风扇报错换电阻好的,我遇到的风扇报错的都是换个风扇就好呢的。x201

网友:
风扇我当时换了个到的,没用到一天就又报错了,所以再次拆机时就干脆把有隐患的有通病的元件一次性了断,以后就不会再出现风扇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