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ij 人为故障 不触发

楼主(2017-12-13):
接到一台华硕机器k550ij . 老板说不触发, 上电按开关电流没反应 拆开主板也没有发现有进水 和 腐蚀的痕迹。 只好打开图纸 和点位 ,查条件了 待机3 5v 没有 这个先等等了 因为华硕的有的待机没有3 5v  在查查ec 的发现+3VA_EC只有2v严重偏低啊 一路追查

是由u8102输出的测其条件1 3脚的输入电压3.9v 明显偏低啊,其来至于

u8101的7脚 ldo测其阻值也正常啊 断开后极还是电压偏低啊。换了个新的还是一样,仔细看了下图纸还有一个电容c8105, 就是他了 去掉通电 测电压正常了, 按开关还是不触发,一万个草泥马啊。再测ec的条件供电还是2v ,

阻值无穷大。什么情况啊。点位图上找到l3001位置

在板子上发现一端被撬掉了,直接短接上电按开关 电流一路小跑。最后测此机待机是有3 5v的 。可恶的上家。

网友:
学习了,看完很佩服你的维修思路。

网友:
最后还是要感谢上家没有把问题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