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V3000 板号:NM-A361 微短路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2-13):
机型:LENOVO V3000
板号:NM-A361
故障现象:微短路,按开关不开机
接机上可调电源待机0.13A,不触发
拆板,目测没有明显进水和烧伤的痕迹,依次测公共点和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如下:
共点对地阻值:393
PL303 16
PL304 18
PL307 77
PL701 142
PL704 38
PL302 543
PL303和PL304明显偏低

万用表测PL303为3.7v左右---偏高,PL304为5.1V接近正常,示波器测波形如下:

以前修过国产机有的是滤波电容不良会导致像PL303一样的波形,于是拆下

故障依旧,看来不是电容的问题!想想又测了一下3V和5V电感的前端波形如下:

接着断开PL303的隔离点,再打PL303的对地阻值为300多了,如下图

回头测PL304的对地阻值为18

5V还有短路的地方,断开PL304的隔离点

再测PL304的对地阻值如下:

看来是某个连着PL303和PL304的地方短路了,看看附近发现了PU602

用表笔测PU602的5脚和6脚的阻值如下:

明显短路了,去掉PU602,测焊盘的5.6脚不短路了,接着补回去掉的电容和断开的隔离点,再次测PL303和PL304的对地阻值如下:

换个APL5930上去,测3V、5V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为:0.016;示波器分别测了下PL303和PL304电感后端和前端的波形如下:

表笔点JPWRB1的3脚,电流一路跳变,接外屏已以有显示了

最后上一张亮机图:

至此,联想V3000完美修复!
在此特别感谢迅维的黄老师当年在示波器维修上指导!

网友A:
重新排版,或许可得精华
目前,图片太多,不排版,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排版,或许可得精华
目前,图片太多,不排版,没意义

本来是文字和图片分着来的,不知为什么传上去全乱了,而且多了几张不是我上传的图上面有个排好的不知为什么又看不了
您有时间帮我看下,还有不知如何删除多余的垃圾贴子

网友:
楼主发这个帖子费了不少时间吧,不知道为什么排版会变成这样

网友:
经典机器 这个机器在配个示波器高大上

网友:
今天接一个DELL 15-3543也是类似问题 3V5V输出3.5V  5.2V  有轻微短路不触发。正在查。。。

网友:
这个机器 是挺难搞的  不过 BIOS坏的多

网友:
我手里有个索尼MBX-269微短路,找不到哪里短路,没思路

网友:
楼主发这个帖子费了不少时间吧,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好6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经验了

网友:
技术很牛,发贴值得我们学习,谢谢,支持你,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