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80 的 LID_SW#信号到哪里去了 ?

楼主(2017-12-13):
一台联想Y480,不触发,测量114脚 3.3V 正常,115脚 LID_SW# 只有0.6 左右的电压,图纸上搜这个信号到了 U37,可是主板上找半天也没有找到,没有点位图,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件到底在哪里了  ?

没有在开关小板上,因为开关接口的定义上没有这一项。

网友:
在不在小板上面

网友:
开机小板上吧  开关的旁边啊啊啊  看看有没有

网友A:
屏幕磁铁对应合上的位置,图1 PU501下面的似三极管的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磁铁对应合上的位置,图1 PU501下面的似三极管的是吗?

找不到就用这个办法,比较可行,磁铁的位置很好试出来。只要图纸是主板的图纸,不是小板的图纸,元件就在主板上。

网友B:
看看这个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是吗

刚刚看到这个帖子,查了下位置图,确认你这个图片就是霍尔。

网友:
可以直接飞一根先过来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磁铁对应合上的位置,图1 PU501下面的似三极管的是吗?

谢谢,按照你的方法找到了,机器已经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是吗

就是这个,刚开始没有方向,没找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刚看到这个帖子,查了下位置图,确认你这个图片就是霍尔。

霍尔是什么意思?
麻烦解释一下吧

网友:
图纸上不是标注U37为芯片的位置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霍尔是什么意思?
麻烦解释一下吧

这么理解吧,如果没有外加磁场就输出高电平,有外加磁场就输出低电平。就相当于一个开关。

网友:
U37啊,就在你这主板中间最下角,,,,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霍尔是什么意思?
麻烦解释一下吧

霍尔传感器是根据霍尔效应制作的一种磁场传感器,我们主板上用的是开关型的,像电动车转把里面的是线性的,可以理解为一种磁性开关。

网友(2022-05-19):
一般不是充电芯片就是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