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Phone6 Plus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17-12-13):
苹果iPhone6 Plus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手机不显示

  客户描述,正常使用中手机不显示了,换过显示供电芯片、电源。试机中有一次能开机显示一会就黑屏了。

【维修过程】:

  看描述第一反应就是CPU虚焊了,安全起见还是测测条件,因为是单板,直接扣个试机屏可调电源开机,电流正常跑到1A以上,就是屏幕不显示,测量没有PP5V7_LCM_AVDDH和PN5V7_SAGE_AVDDN这两路正负5.7V电压,那应该是屏的工作条件没满足或者跟CPU的问题。

  拔掉屏测屏接口的1.8V和I2C总线的电压。没发现问题,断电打接口阻值。

苹果iPhone6 Plus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一

  跟正常主板对比也没发现异常,那么不产生正负5.7V电压就有可能是CPU者显示供电芯片的问题了。

  先测下LCM_REXT电阻R0702,这个电阻有问题,CPU跟显示屏通信的MINI模式就不会工作(虽然不是做过CPU和进水的机子,很少出现这个电阻问题)

苹果iPhone6 Plus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二

  这个电阻是一端接地一端通CPU的,通CPU那端打值700左右,注意观察下有没有虚焊的现象。

  然而这个电阻很正常,那就把显示供电拆下来吧!毕竟别人做过的不放心。

苹果iPhone6 Plus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三

  拆下来后焊盘很好,没有连锡和虚焊的情况,对于小芯片,拆下来以后我都习惯打一下焊盘的对地值,也费不了多少时间,但有时能节约更多时间。

  打值也正常,重新在料板上拆了一个显示供电换过去开机测试,触发亮白苹果了。亮了有几秒后就黑屏了,断电再开又是黑屏。现在基本可以确定两个问题,一个是显示供电焊盘有的点处于半断不断的状态,拆下显示芯片的时候加热了就有阻值了,冷却了就不正常了,还有就是CPU虚焊了。

  重新拆下显示供电芯片,风扇吹了十分钟后再打值,发现都有值。有点不死心,准备上电测焊盘上几个重要信号的电压。

  测电压的时候发现了异常,U1501显示供电芯片的C2#电压在不停的跳变,C2#是RESET_1V8_L,这个是CPU的复位信号,电流正常跑开机的板肯定不会不停的跳变,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板层有问题,先测下硬盘边上CPU复位信号RESET_1V8_L的测试点。

苹果iPhone6 Plus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四

  电压是正常的1.78V。确定了断线,直接从测试点飞线到焊盘的C2#,开机测试了半天都能正常显示。

【维修总结】:

  除了能打值、压U等方式确定是CPU问题的,搞CPU之前最好先查下其它有可能引起同类故障的元件。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提供

网友:
学习了,楼主分析得还是比较透彻

网友:
理论思路清晰手工扎实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思路清晰透彻   不错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这个电流从多少跳到多少呢?????

网友:
进来学习了,苹果手机摔过,直流稳压电源里的电流为0.004A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一针见血: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级别

网友:
看不懂好多信号 晕

网友:
是呀,做维修的就要查仔细,不然会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2018-08-11):
分析的很到位,一针见血,目前也在研究修手机

网友:
理论思路清晰手工扎实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