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的GA-H61M-S2PH上电保护

楼主(2017-12-13):
问题:上电风扇转动1秒后掉电,重新上电还是一样的;把cpu拆下,在没有安装cpu的情况下,上电3秒之后掉电,然后又重新上电,一直重复。
测量供电:内存1.5v(正常)、桥供电vcc1_05v_PCH和vcc1_08v_PCH(正常)、VCCSA有0.9v(正常)、开启cpu电源芯片的VTT_PWRGD有1.03v(正常)。测量CPU供电vcore无电压。。
这些电压都是上电瞬间测得的

怀疑CPU供电的场管短路,在测量的时候,发现当CPU安装在主板上的时候,上管的S对地阻值为0;然后在不安装CPU的时候测量场管,场管没有短路了。。因为手头没有可以替换的CPU来测试是否是CPU坏。请大神们帮我看看,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A:
上cpu对地都为0 。你摸摸cpu烫不烫不就知道啦,3秒的时间猪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cpu对地都为0 。你摸摸cpu烫不烫不就知道啦,3秒的时间猪狗了

谢谢! 摸了CPU不烫, bios问题会导致这种情况出现吗?没有刷BIOS,业余爱好者没有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