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插电后电源风扇和CPU风扇就转

楼主(2017-12-13):
华硕H61M-E插电后电源风扇和CPU风扇就转,测电源只有SB5V和黄线12V有5V,其他的没有,

网友:
是不是电源坏掉了,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高级技术员就这水平吗?  这帖子有失称号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没图没字的不太懂!!!!

网友:
检测后确定是SB5V通过一个小三极管串入到12V黄线了,拆掉那个三极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