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同行送来的DELL5520 触发不亮机

楼主(2017-12-13):
型号:5520
版号:LA-82411P  Rev:1.0(A00)

故障:触发电流0.32  目测缺少供电

今天中午吃饭回来,同行送来一单板,目测一遍发现同行只刷过BIOS 别的地方都没动。通电测试 能触发电流上到0.32 看来是缺少供电引起的故障,把所有电感测试一遍发现内存供电和CPU供电没发出来,打开图纸找到内存供电芯片是有RT8207M 测量(11脚5V 正常)(7脚S3 3.3V正常)( 8脚S5 0V)不正常看来是因为内存开启信号没有发出导致没有内存供电 S5链接一个PR306   200K电阻更名为SYSON测量电阻两端都是0V看来不是电阻引起的 继续忘后查  查到SYSON信号来源于EC 95脚 测量95脚3.3V 卧槽断线引起的故障。。。用万用表测试果然不通。丛EC飞线不好飞,继续查还跑什么地方 追到QZ12的时候发现一条细线上面有个点发黑,用刀刮开测量断线,   飞好线后,开机电流欢快的上去了,外接灰屏不显,以为是BIOS有问题 从官方下载分离刷上去故障一样。应该外接 切不出去       打电话叫同行把屏头送过来。接上屏秒亮。贡献出 官方分离的BIOS 一个2M和一个4M一起打包

网友:
楼主这技书真厉害 官方合成bios 更是厉害

网友:
思路清晰明确,非常好

网友:
楼主BLOS怎么分离啊

网友:
厉害 ,看来还是要理论扎实才行。

网友:
思路不错,这种缺电压的只要按时序来查一般都能查到故障点,就怕三板斧

网友(2022-01-13):
不错  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