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JOSHUA-H61-UATX:1.10无CPU供电

楼主(2017-12-13):
            H-JOSHUA-H61-UATX:1.10无CPU供电,开机重启一次无法二次开机,加焊PU600即可亮机

网友:
这种问题怕会举不稳定?感觉还是换一个的好。

网友:
应该查下开启  EN

网友:
我也觉得这么吹一下性用不了多久,最好换一个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EN是否稳定,加焊供电芯片后是否稳定,感觉还是换一个的好

网友:
应该看一下加焊放凉后是否稳定,这样我感觉不稳定,还是换一个好

网友(2018-02-02):
我的不出集显电压,会不会也这个问题呢?

网友:
                到目前还没拿过来返修

网友:
用不住的,其实不是他的事情,是左下角风扇接口旁边的那个三级管坏了,我修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