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621耳机有声音,喇叭无声(加功放板维修)

楼主(2017-12-13):
HP    cq621 VV10ID15_6050A2364401-MB
         老机器耳机有声,喇叭无声,想换功放块没料板,发芯片又不划算,刚好手头有以前修电视机的功放板,改装了一下,效果不错。
具体改法(老手飘过)原机功放芯片16,17接LIN,RIN,36,36接R+,R-.再接上5V和地就好了。
缺陷是用耳机时间喇叭也在响。

cq621 VV10ID15_6050A2364401-MB.pdf

网友A:
我怎么觉得不是功放问题,耳机和外放同时响是不是接到一起了

网友:
是接到一起了,要不没法接。从耳机取得信号源

网友:
哈哈哈哈  不带这么玩的!!!!!!!!!!!

网友B:
有个快速的方法,就是用镊子去夹耳机的脚位,一个一个试,试到了直接把那两脚连起来就ok了,我一直就是这样做的,不过向你说的,缺陷就是这个,不过我这里客户一般不会说什么

网友:
谢谢,我只是略知皮毛而已。知道的分享出来,自己的一点小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快速的方法,就是用镊子去夹耳机的脚位,一个一个试,试到了直接把那两脚连起来就ok了,我一直就是这样 ...

根据电路图,耳机和喇叭不是一路驱动,我知道能成功不,下次试试,谢谢,

网友C:
这样都可以   厉害

网友D:
这个机器我遇到过 换声卡芯片好了  这改挺牛逼的

网友(2018-01-12):
这也行,楼主厉害了,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我遇到过 换声卡芯片好了  这改挺牛逼的

声卡芯片要发货,老机器又要不上钱,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都可以   厉害

老机器客户舍不得钱,芯片又要发货,没办法,想起以前修电视时间师傅教的绝招,呵呵

网友:
我改过 声音效果不好

网友:
厉害  还没这样改过  这样也可以  客户能接受 怎么都行 不错的想法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也可以跟着这样改,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没查下耳机口关外放开关电路?不过加功放板还是少见

网友:
拿钱快的方法用的如火纯青66666666666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E:
这种老机一般是驱动的问题,搞好驱动就能想

网友:
之前也改过一台,USB接口改的。打孔了,重新安装加固接口

网友:
这就牛逼了  还可以这么玩啊  厉害 了

网友:
学习了.继续努力.还得认真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觉得不是功放问题,耳机和外放同时响是不是接到一起了

我怎么觉得不是功放问题????就是功放问题

网友:
楼主真高人,只能说做维修的只有想不到,没有办不到

网友:
应该是功放的问题吧

网友:
还没改过?确实牛逼,值得学习。。。。。

网友:
是功放的问题,换一个就好了。就是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以后碰到就可以依样画葫芦了

网友:
高手啊   这样也可以,不过加功放板还是少见

网友:
前提得客户同意啊,不同意换上去也没多大用

网友:
接过开启上去就可以了啊,那个功放芯片也带开启的

网友:
楼主真牛逼 啊            就服你

网友:
分享出来,自己的一点小经验.好啊

网友:
理论和动手能力都很强的人才。。。。。。。。。。。。。。。。。。。。。。。。。。。。。。。。。。。。。

网友:
                   时间紧的话 这样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
刚好对于功放是一块盲区,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