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VD不定时掉电维修 非桥BIOS问题

楼主(2017-12-13):
最开始现象是冷机开机进系统20-60分钟不定时掉电,掉电后可立即开机进系统,只是每次掉电后再开机坚持的时间就会缩短,最后开机出logo就掉,有时logo还没出就掉了
按迅友的说法基本都是BIOS、桥的问题,
先搞简单的刷BIOS,无效果
加焊桥后坚持了一天没掉电,以为好了,第二天到中午旧病复发,回到    解放前,想到加焊桥后有明显的改善,所以怀疑桥本身有问题,就    直接换掉,换桥后又测试了二天,早上8点到晚上7点一直开着循环    放电影,因为客户不着急拿机器,所以就一直放在店里开着,第三    天的时候又开始掉了,这时候就懵了
再次拆机开始加焊IO,CPU供电,这时候基本没维修思路了
逐个测量PWRGD和PWROK

只要是跟PWRGD和PWROK沾上边的都没放过
因为测量点太多,要反复开机,每次开机只能坚持2秒就掉电,开机差不多20多次后电流成这样了

无CPU供电了,之前是有CPU供电的
继续查CPU供电前的几个PG信号

看图后就明白了PM_SYSPWROK_PCH是通过PM_SYSPWROK上拉而来
更换排阻后电压正常,之后又测了三天一直没问题就通知客户取机了
为什么动了桥后机器可以正常一段时间,因为这颗排阻挨着桥,受高温加热后阻值会变小,PG电压会升高些,刚好1V左右又是PG电压的临界点,所以才会出现最开始的不定时掉电(我的分析,不对的欢迎指正)
这问题在迅维还是第一个发出来,应该有迅友做桥后没用几天返修的
第一次打这么多字,也确实费了些功夫,希望能加个精华就好了

网友:
确实为新的思路打开了局面。

一般这种只是会查下拉电阻短路,把电压拉低,没有想到上拉电阻损坏阻值变大,影响上拉。

网友:
屡坏不变的还是ASUS的排阻,佩服楼主的耐心,再不用示波器的情况下修好这种故障,不但需要有耐心,有时还要看运气。如果不是多次试机后不出CPU供电了,估计这会机器还没好!

网友:
必须支持楼主,这个思路不错,以后就会注意的。。。。。。

网友:
华硕这么多年还是电阻容易 坏。。。。。。。。。。。

网友:
6666学习了学习了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加分了

网友:
这种掉电的问题修起来是最麻烦的,也是最费时间的,就怕量着量着它自己又好了,不错,还找到了问题点,这个点很有可能又会成为通病,感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  刚好遇到一个不定时掉电的这个机器  然后  。。。。谢谢

网友(2018-01-17):
谢谢楼主分享华硕这么多年还是电阻容易 坏

网友:
像这种华硕掉电的最难修了,不过楼主还是把它修好了 厉害了华硕的排阻也是容易坏

网友:
所以又是华硕排阻问题咯。。。。。。。。。。

网友:
楼主分析到位,技术精湛。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少于400绝对不能干

网友:
这个经验又学到了,华硕的电阻真的是很脆啊

网友:
                             华    硕这问题多啊。

网友:
这个掉电修起来最烦,一般我都还板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 为人乐于奉献 向楼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