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5v通病一根线解决

楼主(2017-12-13):
主板不开机,别说太多了,秒杀,上图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补充内容 (2018-3-30 14:05):
是按开机键有反应0.038这样。

补充内容 (2018-3-30 14:11):
不开机待机0.016.按开关有反应电流到0.027维修点就是Q38管3.3V没转出来直接一根线解决

网友A:
没故障描述,太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故障描述,太简单了...........................

忘记了,是不开机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故障描述,太简单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95824-1-1.html你看这个也是我发的

网友:
这是暗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暗屏吗                                                                                           ...

是不开机。。。。。。。。。    、、、

网友:
不开机,那就是电压不满足吧???????

网友:
目测是某个二级转换电压没出来,楼主也不说清楚!

网友C:
Q38不导通引起的不开机,Q38是什么信号

网友:
VSB  没有 吧,这个 玩意

网友:
这样的帖子没意义,大家根本看不懂你在说什么,这个机器故障是什么?为什么要动这里?一般的老鸟也就知道可能是二级转换电压出了问题,但故障现象是什么样子的,楼主都没描述过,只是简单上修复图很难让人理解你的思路

网友:
这个好像能触发,电流不跑。转换电压没有

网友:
不开机,那就是电压不满足吧??????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是什么问题啊  写出来 让我们 新手看看 好学习一下

网友:
在怎么简单也要描述下故障不然很难理解。

网友:
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楼主的分享劳动成果。

网友:
没有图纸吧这个型号

网友:
具体问题没有描述讲清楚 就是有图 这里处理好而已 不够明细

网友:
楼主在详细点就完美了

网友:
没有故障描述啊 谁知道神吗  问题

网友:
3V桥的待机电压没出来,这板子修的多了,一般都是强拉过去,P管子不好找哇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转换电压的问题········

网友D:
按下开机电源灯亮,不上电流。  PCH待机 3V电压转化管。。。。

网友E:
19V转19V没有过去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厉害了,我要是有这技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9V转19V没有过去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3.3没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下开机电源灯亮,不上电流。  PCH待机 3V电压转化管。。。。

你也修过啊。。。。。。。。。。。

网友:
                  这个芯片是什么信号的额 ??

网友:
目测是某个二级转换电压没出来,楼主也不说清楚

网友:
先收藏一下,下次遇到我才好结合楼主经验 。

网友:
原来是桥供电还以为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
就看到飞了跟线 什么意思 呀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试试看!!!!!!!!!!

网友:
还是不错的啊啊。。。。。。。。。。。

网友:
这个Q38是待机电压 3.3V转换给南桥的供电!

网友:
起初是什么故障现象呢?为什么要动这里呢?

网友:
这个没看明白啊 。直接把电压转换过去 这是电压不够了还是什么  不开机还是开机无显?

网友:
不错,被你秒杀了,呵呵,能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过程就最好了

网友:
+3V_PCH 是桥的供电啊,没有当然不开机啊,

网友:
小强的技术越发的生猛!!666!已加分!

网友:
华硕都是通病

网友:
根据图纸分析。Q38是给南桥供电的,楼主修的是不触发是Q38坏,导致南桥没有=3V PCH供电

网友:
短接吗?你的事什么问题短接就能好 说出来 这个件叫什么

网友:
解决的什么问题,原理是说呢么?

网友:
这个是什么问题呀,都没有说清楚

网友:
就知道飞了一根很时尚的线 因为啥。。。。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最喜欢这种维修 零件钱都不用花 哈哈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什么故障,描述的如此简单,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
这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啊,信息量有点少!

网友:
电压不满足吧?

网友F:
这是强制拉低信号???为什么不换一个实实?????
无边思绪
并不是管问题。换了没有用。是控制电压不够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强制拉低信号???为什么不换一个实实?????
并不是管问题。换了没有用。是控制电压不够

网友:
每天来看看,顺便来混点下载分~~~~~~当然楼主写的很好了

网友:
这样飞上是啥原理?没看懂啊,我去找个图纸看看这个Q38干啥的

网友(2018-03-16):
这个管子是不是二级电压的产生  - -~!这个描述太没头了

网友:
桥的待机供电没有出来,导致无法触发,我都是把管子拆了直连就好

网友G:
最起码顺带个电路图位置的截图出来啊,不然不好看什么问题的。

网友:
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H:
修的啥子东西 啥子故障。。。。。。。。。。

网友:
貌似通病,已经修过很多台都是这里的问题,有待验证

网友I:
要是在说下,电流多少之类呃就更好了

网友:
应该是个2级转换电压  记下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简直就是半根线啊。。。。。。。。。。。。。。

网友J:
不知道你们看懂没有,反正我是没看懂,也没遇到过这个机器

网友:
学习了,分析的很清楚,谢谢分享

网友:
这是管子坏了,导致不开机

网友:
应该是个转换电压没有出来,但是楼主这样发出来让人有点不是很懂

网友K:
你这是什么嘛,是B没有高电平,所以CE没有导通,还是B没有低电压,所以EC没有导通呢?

到底你这个Q是NPN还是PNP呢?

一般三极管都是做无触点开关使用,B极为啥没有高电平或低电平。

感觉你这个治标不治本。

哦,就是3V转成桥的3V

哪G极就该为低啦,你这样直连,G极不是不能受控于PCH_PWR_EN#

网友:
能不能详细点,以后遇见我也秒杀

网友:
这种问题多发点,这样可以秒杀好多的机器

网友:
再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这种方法最简单可靠 解决了问题就行 还不花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Q38不导通引起的不开机,Q38是什么信号

不是信号,是小功率的供电
后继的转换电压、相当于5v系统主供电变成usb的5v供电一样、
有隔离,还要受控

网友:
直接拉电压过来么。。。。。。。。。。。。。。。。。。。。

网友:
学习了,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进步。。。。。。。

网友:
三极管坏了直接短接,修手机也是这样干的,找对脚位就行。

网友:
Q38 是做什么的啊 ,不知道原理是什么样的。

网友:
小白表示没看懂

网友:
这管子是干嘛用的啊   没看懂

网友:
楼主补充下文字说明就好了,光看图没修到过还不知所以然。。。

网友:
楼主,这技术牛比,我服你了,呵呵

网友:
很不错了的一图就秘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
Q38 是不是休眠管呀???????????????????

网友L:
一看就是不懂,不是自己修的,
一看就是二级电压没有出啦

网友:
这通病 好像坏得蛮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看就是不懂,不是自己修的,
一看就是二级电压没有出啦

不是自己修我发出来干嘛,这是经验积累出来的。我刚从迅维出来,维修也是一步一步来,修多了都是经验,一帮问题还要看什么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开机,那就是电压不满足吧??????

就是二级电压3.3没过,飞线就行了,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起码顺带个电路图位置的截图出来啊,不然不好看什么问题的。

你自己看图纸不就行了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的啥子东西 啥子故障。。。。。。。。。。

都说是通病了,自己去看图纸,亏你还是迅维学员

网友:
引用 网友I:
要是在说下,电流多少之类呃就更好了

0.038.....................................................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你们看懂没有,反正我是没看懂,也没遇到过这个机器

没看懂自己看图纸   、、、、。。、、、。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这是什么嘛,是B没有高电平,所以CE没有导通,还是B没有低电压,所以EC没有导通呢?

到底你这个Q是NPN ...

维修这种东西都是经验积累出来的,何必在呼过程

网友N:
用的久吗 这样直接连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N:
用的久吗 这样直接连过去

绝对不反修。。。,,。,,。,。

网友:
感谢无私奉献,以后维修少走弯路

网友:
这样也行,楼主真是太NX了,呵呵

网友:
这通病来着,修了好多片了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太给力了,形象生动,高手就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网友:
楼主也没有描述清楚什么问题么

网友:
你这懒偷得没毛病 双击一波6666

网友:
没说什么问题。咋叫通病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遇到过,确实是通病了。。。。

网友:
怎么没图啊~~~,怎么弄的啊!

网友:
这个帖子 不是发过了吗 怎么又出现了

网友O:
这什么都不说都能上首页,我也是服了,应该是二级转换电压没出来吧,下次发帖希望说清楚,我都想给你减分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这什么都不说都能上首页,我也是服了,应该是二级转换电压没出来吧,下次发帖希望说清楚,我都想给你减分了 ...

为什么要说清楚,都说是通病了,要是不懂自己去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Q:
具体问题没有描述讲清楚    估计是 华硕的通病吧。。。

是通病修了好多了。、、。。、。。、。、。、。、。

网友:
楼主解释不够详细,新手很难看懂。。。。

网友:
说的不够祥细些就是了z~~~

网友:
总会有那么几个机器就是这么奇葩,刷了不行,换回原BIOS 程序又好了,我也遇到过 搞不懂

网友:
这情况能下次看到同样机器和故障的可以试 。学习下。

网友:
这个供电是VCCSUS3_3,旁边还有个上0欧电阻的焊盘,我一般都是把那管子拆了装个0欧电阻,都看不出来修过

网友:
有没有这板的图哈,想学习一下!

网友:
下次只能遇到了这个本才知道怎么修,谢谢分享

网友:
最喜欢这种通病了。。。。。。。。。。。。。。。

网友:
这个直接拆了不就行了吗                                                .

网友:
这个是不是南桥供电的那个小管,目前还没有修过这个机器

网友:
有通病真是福利,,,,,,,,,,,,,,,,,,,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为什么要说清楚,都说是通病了,要是不懂自己去看图纸。

呵呵,这个通病我本来就知道,只不过论坛的意义在于交流,既然发帖说清楚又不废什么事儿!

网友:
好吧,暂时没遇到,下次遇到看下,

网友:
学习了,你总是徘徊在牛A和牛C之间,!!!!

网友:
楼主描述不怎么清楚吧

网友:
这个通病目前还没修到过,先记下了

网友:
这也太草率了吧

网友:
这也太草率了吧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只能说NB!!!!!!!!!!!!

网友:
电压没起来,这种故障有图纸好搞!!!!!!!!!!!!!!!!!!

网友:
楼主发这贴子我一看头晕了。这样的发贴子对于我们来说简直一头雾水。

网友:
一根线解决了,不知道是什么毛病,这根线也不知道你飞哪里去的。

网友:
以后最好发详细点,是什么故障,为什么要飞线。看这个飞线的地方应该是场管有问题的。

网友:
为什么不修,直接飞线了!!!

网友:
这个是不触发吧 会不会换个管子比夸线好一些呢

网友:
楼主怎么一下子查到这里的呢 能不能详细一点过程

网友:
照片都拍了,位置也写了,碰到照着量不就行了

网友:
楼主在详细点就完美了
具体问题没有描述讲清楚 就是有图 这里处理好而已 不够明细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一个?或是控制端出问题了?

网友:
怎么没有图片怎么看

网友:
一群刷分的图片都没有

网友:
抱歉抱歉我刚刚看第二页了没注意

网友:
你这跟线飞在哪里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89&pid=17177894

网友:
意思就是转换电压没出来吧,这样修是快会不会出现关机不断之娄的情况?

网友:
能把故障说一下是什么情况么?

网友:
大神啊 简单明了 造福广大维修人员

网友:
楼主也不说清楚!

网友:
缺个后继电压呗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一根线就搞好了,简单明了值得学习!

网友:
一根线就搞好了,简单明了,借得学习!

网友:
这是二极转换电压没出来吧 。。。。

网友:
后面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2018-04-16):
昨天修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触发后桥收到PWRBTN但是没有发出SLP信号,这个应该是桥的待机3V,是Q38坏了,拿了Q38后G极就有16V,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不开机,那就是电压不满足吧?

网友:
描述太过于简单了

网友:
这个贴估计只有修到过同样故障的大神才能看得懂了!已懂的人不用看,不懂的人看不懂!这样的贴有意义吗?

网友:
这样稳定不。…。…。………是不是板子PCB 断了

网友:
这个通病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
3。3转换管没出来,直接接不会引起待机电流高?

网友:
时序上没什么问题就是会增加待机电流

网友:
你这个是通病吗  我看你这好像是进水过的主板

网友:
有没有查查是管子坏了还是开启信号没出来

网友:
通病,我也修了不少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办法好。。。。。

网友:
我觉得要不要详细都可以,知道这个点就好了,修到的看下图纸就知道这个Q38是个什么东东了,支持楼主

网友:
给你说吧 这样屏幕容易坏

网友:
楼主这根线飞的很技术啊,省时省力啊

网友:
谢谢大佬,又学到一招,之前貌似遇到一个这种的机器

网友:
您看看是我说的对不对啊,,,,换个管子您看会不会好

网友:
以前有看到这问题   也是一样处理  150到手

网友:
其实文字多纤细点好些,看的人还更多些。不过这样也好啦,遇到这个机器直接反问q38试试

网友:
楼主怎么不换掉呢???????????????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秒修呀。。。。。。。。。。。。。。。。。。。。。

网友:
这个是不是屏供电没有出来哟我也是常这么做的

网友:
修得好像跟没出屏供电一样··直接直连了

网友:
太简单了根本看不懂,为什么要动这里,思路也没有。

网友:
还是秒杀来钱快,楼主这种报多少钱、>?

网友:
牛逼 ,牛的一逼,很好,很强

网友:
今天怎么这么多都是通病嘞,以后不用费劲的琢磨了,

网友:
判断可能是驱动不对,或其他原因ec给拉低了开启和亮度调节

网友(2024-04-12):
按照我的思路是转换电路出问题的,最好楼主如果方便发下电路图出来比较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