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2v rev1.0无复位简单维修

楼主(2017-12-13):
    拿到这块主板上电一会掉电,诊断卡显示00不跑马。上去直接测量cpu供电1v,cpu供电正常不跑马;再去测量内存spd供电3.3v正常。一般cpu供电都有了,还不跑马很多都是bios的问题了(信心满满的从个官网下载了bios刷上还是一样,只能老老实实的按照时序查了,查了下还好有图纸和位置图)。
   打开图纸找到-pfmrst,通过位置图找到r217,测得复位0.16v.

怎么0.16v呢,难道被拉低了。找到-pfmrst去的位置,查询去了网卡和一个电容。将它们拆掉还是同样的样子。(难道pch坏了?想了一会,会不会不是被拉低的呢,是前面的条件没有满足,没有发出复位呢?)

那就查询vrmpwrgd信号有没有发出,找到dq19测量0.4v.(问题应该就是在这里了,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直接将dq19移开,通电怎么还是不跑马呢。。。经测量vrmpwrgd还是0.4v,将dq19都已经移除了。看了下图纸,查询了dr1093.3v上拉正常。那很有可能就是分压电阻的问题了,找了笔记本料板将电阻更换。通电问题解决。

网友:
上面那圈  铜线  ,到那里买的 老兄   ,多少钱

网友:
发出VRMPWRGD后  发出PFMRST

网友:
在哪里可以加分啊?手机上加不了分

网友:
VRMPG不正常导致无复位,不是小三条腿就是分压电阻电导致的

网友:
这个板子就图中这几个都爱坏,直接去掉下拉电阻,电容,三只脚一劳永逸

网友:
学习了老师傅了 经验很好直接找到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