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5LD REV3.6不过内存,几台都没修好

楼主(2017-12-13):
  最近接了几台ASUS 机器版号X555LDREV3.6,开机电流跑到0.45左右就不动,屏蔽板载内存,内存总线波形只跳一下,都是不过内存,
但一台都没有修好。真他娘的郁闷。主板上所有复位信号都有了,内存复位信号也有了,总线波形也有了。LPC总线波形一闪就没有了。
该查的都查了,真不知到哪里问题。疲敝板载内存外接一样现象。想问哈各位同行,这个机器不知到大家修复率如何,我这个机器只要是不过内存的
还没有修好过的

网友:
是不是屏蔽错了

网友(点评):
一个个试的,应该是不会错了

网友:
pg信号都有吗。 都测试过对低电阻没有短路吗。
时钟就不提了。

网友(点评):
都 检查过的,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内存复位的电压偏低,你测一下有多少

网友(点评):
正常的,1,35V

网友A:
屏蔽挫了,这个不好屏蔽,上次我搞老半天 才屏蔽掉。。 全部按照 论坛的办法 改电阻 都没成功。 自己胡乱的改几下 再通电 ,居然 OK了。

网友B:
是不是屏蔽错了,,,,,重新组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蔽挫了,这个不好屏蔽,上次我搞老半天 才屏蔽掉。。 全部按照 论坛的办法 改电阻 都没成功。 自己胡乱的 ...

你的疲敝组合,能不能发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屏蔽错了,,,,,重新组合试试

应该是不会,论坛有人发过,我照着该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0670-1-1.html这个链接上的和我的板子一模一样,找他改的也不行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9623-1-1.html这个链接和我版号一样,单贴纸不一样,找他改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