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
苹果6P图中所有黄点相关电容包括CPU与电源IC都拆掉了
[维修求助]
苹果6P图中所有黄点相关电容包括CPU与电源IC都拆掉了

网友(2017-12-13):
苹果6P图中所有黄点相关电容包括CPU与电源IC都拆掉了,还是短路。有高 人指点下,谢谢
cpu

网友:
全部都拆了,还是短路,那就是板层短路了!

网友:
导致板层短路的原因都有哪种呢?

网友:
可能是板层内部短路了,这种就基本OVER了

网友:
可以搬板。如果是板层问题。还有主电源问题

网友:
搬板后用低温锡是不是容易返修

网友:
如果Cpu都拆掉了就用大电流烧开试试

网友:
可能是主板变形,内部板层短路了。建议换板底,这种就是用烧机电池烧开了,可能也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
回头烧回机试试,看能烧成什么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