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的老师请看一下,华硕X54H 笔记本电池指示灯显示不正常,请指导!

楼主(2017-12-13):
路过的老师请看一下,华硕X54H 笔记本电池指示灯显示不正常,请指导!
     此电脑在关机状态下电池指示灯依然显示亏电,开机进入系统后在未接电源适配器状态下显示充电,搞得的我很糊涂,没遇见过,请帮助,谢谢!
     附注2张图片参考

网友A:
电池,系统,主板充放电芯片一个一个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系统,主板充放电芯片一个一个排查

系统重装无效    请问电池会引起这种现象吗?

网友:
这电池是从淘宝网买的,现在出现关机不插适配器情况下电池指示灯亮,不知是不是电池引起的呢?电池买的是60元左右的。

网友B:
如果不是你说电池后买的话,这种情况,我一般杀io,系统显示的东西,一般是io给出的。包括指示灯也是io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你说电池后买的话,这种情况,我一般杀io,系统显示的东西,一般是io给出的。包括指示灯也是io控制 ...

你好!我后来发现将电池的DAT和CLK信号脚屏蔽,电池的TS1#信号脚和电池的正负极接入主板,在不开机和不电源插适配器的情况下看见电池指示灯马上就显示红色灯,由于没有图纸不好判断连接到哪里,请帮助,谢谢!

网友C:
电池信号         排阻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信号         排阻问题吧

你好!在不插电池的状态下开机测试主板TS1#信号脚有3V是否正常?关于具体怎么出现这种异常现象我很蒙?

网友:
主要检测充电电路,这个问题应该说不是很难弄的。

网友:
先从简单开始,刷个BIOS程序看看

网友:
刷个BIOS先 在换电池 在修充电电路一个一个试

网友:
此款充电芯片为BQ24740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6963-1-1.html有介绍,出现的这种故障请指导,谢谢!

网友:
像这种情况 在不插电池的状态下开机测试主板TS1#信号脚有3V是否正常?在不开机和不电源插适配器的情况下看见电池指示灯是否显示红色灯 如果不是,初步判断是电池充电芯片TC1#3脚 电压不正常

网友D:
电池换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换过吗.....................................

电池还没换,会引起这种现象吗?

网友E:
91修上已经回复过这帖了吧。
重点ACIN排阻。   正常适配器0  单用电池3.3

网友F:
引用 网友E:
91修上已经回复过这帖了吧。
重点ACIN排阻。   正常适配器0  单用电池3.3

ACIN是电源适配器分压到充电芯片的,检测适配器是否插入。但是现在测试(不插电池时)主板通电TS1#为3V。另外在不插电源适配器,插入电池不开机状态下电池指示灯就亮了,你说的ACIN我很蒙,能否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ACIN是电源适配器分压到充电芯片的,检测适配器是否插入。但是现在测试(不插电池时)主板通电TS1#为3V。 ...

我指的AC_IN#   是充电IC检测到适配器的插入,从而发送给EC的。      不是说充电IC脚位上输入的ACIN

网友:
引用 网友F:
ACIN是电源适配器分压到充电芯片的,检测适配器是否插入。但是现在测试(不插电池时)主板通电TS1#为3V。 ...

就是因为EC认到的AC_IN# 错误,从而导致没插适配器充电灯也亮。   估计你那板单插电池这信号电压不足3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