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那一道难得过去的坎!

楼主(2017-12-13):
    接DELL E6430单板,连散热器都不拿来,到我这应该算四修了。

    系统3/5V等多处被断开,当然,接起来并非难事。
    关键的关键是,+1.5V_MEN_P不出来,看电源管理芯片19脚烧断处铜箔已被接好,那芯片肯定已换过,就不去考虑了

    示波器测电容PC208正极,得到的是瞬间掉下的波形,随后按键还能再启动,接着再掉电,如此往复循环。

    电压并没升高,而且后级无短路,掉电是因何造成的呢?
    各引脚处理一遍,无果;重换管理芯片,照旧。
    换PQ200 PQ201两颗MOS管,并测上下管PWM脉冲,正常。

    此时我满脸懵逼,一片茫然。
          ……
    故障就在此处,不做多想,断续努力吧,堂堂男人,不可就此败下阵来。
    输出并没纹波,我也试着去换一下滤波电容,其实,实在没思路了,这也就是无心之举。
    烙铁取下,电容表测容量正常,但还是换了一颗上去,肯定的,涛声依旧。
    心凉了半截,换回原来的电容吧,换换换,这下已不耐烦用烙铁慢慢换了,操起风枪给它干了上去,上电开机------…… 哈,我差点笑癫过去。
    无心插柳柳成阴啊,示波器测电感后级,得到的波形竟然和电感前级一模一样,此时已顾不得找一样的电感啦,随手摘下一颗用烙铁换上,开机上电,+1.5V电压波形稳定平直。

网友:
是这个电容滤波不良导致不出内存供电?

网友A:
电感器一般很少坏,普遍都是开焊的多!

txj

网友B:
什么意思,电感前后的波形一模一样,电感短路直通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电感前后的波形一模一样,电感短路直通了吗

电感是直通无阻值的.......................

网友:
+1.5V_MEN_P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厉害了!电感坏的几率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器一般很少坏,普遍都是开焊的多!

所以,平时维修中很少有人去怀疑它。

网友D:
楼主能查出是电感问题也是厉害了

txj

网友E:
这种故障还好有示波器,要不然就不好修了

txj

网友F:
如果第一次就戳电感后端可能就秒了

txj

网友:
高手 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查出是电感问题也是厉害了

没办法,行业生意难做,不想放弃任何一单。谢谢!

网友:
不满你说,我已经两年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了,也有可能遇到没有修好

网友:
上电开机------啊……哈哈 哈 哈,我差点笑癫过去。
你在笑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故障还好有示波器,要不然就不好修了                                                               ...

搞我们这行没示波器的应该少之又少吧,关键是不能轻易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第一次就戳电感后端可能就秒了

那样的话,早被上家秒了,电感没被加热时,戳到的是掉电波。

网友:
加分加分,电感确实是很容易忽律的问题。。。。坏没有坏用表还试不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电感是直通无阻值的.......................

电感用万用表测试是直通的,但是他是隔交通直的哦。线圈之间短路你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txj

网友:
电感器一般很少坏,普遍都是开焊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感用万用表测试是直通的,但是他是隔交通直的哦。线圈之间短路你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电感除了开路容易查,短路的确实不好区分。谢谢。

网友:
电感坏的少见啊

网友:
楼主威武啊,基本功非常扎实才会想起来检测电感

网友:
我的理解电感就是导线,只不过它具有导线不具备的一些性质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不错哦,有示波器就是厉害的多。。。。。。

网友:
终于见识过电感坏了。以前只是听朋友说过,哈哈。

网友:
电感  只能用示波器。。   万用表都是叫的。。。

网友:
牛X  我想问一下 你那个上传示波器的图片 是电脑软件截图  还是真实示波器的图片呀

网友:
无心插柳柳成阴?楼主你为什么换的哪个电容怎么不行呢?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一般维修上真的很少碰到电感短的 ,电感短路真的不好排查。

网友:
大湿之作绝对经典学习了66666666666

网友:
这个就尴尬了,只遇到过苹果的触摸板不能用的换电感,这个还是第一次看见

txj

网友:
真厉害 我来学了 我自己拥有示波器 不怎么会用

网友:
最后还是电感,示波器维修还是速度快·······················

网友:
是这个电容滤波不良导致不出内存供电

网友:
什么意思  电感坏了? 中彩票了啊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了
膜拜。。。。。。

网友:
电感坏的几率太低了!

网友:
长见识了,搂住维修工具挺全的阿!!!!!!!!!!!!!!!!!

网友:
电感问题难倒了多少人,线圈烧了量也量不出,LZ厉害

网友:
电压起不来,换MOS管,上下。电感坏!学习了。

网友:
我关心楼主有没有去买个彩票,说不定从此告别维修界呢。。。。。。呵呵。

网友:
电感很少坏吧

网友:
用的是虚拟示波器吗  好用吗

网友:
电感闸机短路?很少见呀 而且是微短

网友:
真是高手,向你学习了。。。。。。。。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我是搞定不了了,太深奥

网友:
电感坏的几率太低了

网友:
遇见过。一般会有场管发热的痕迹,板子会发黄

网友:
电感短路滤波失效,这个真的很烧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