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大家刷16兆的BIOS文件使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编程器。

楼主(2017-12-13):
我的编程器是VP490。。现在的很多板子的BIOS都是16兆的文件了。。BIOS载体芯片的容量是128兆的。。不支持了。。大家都换了编程器了吗、、换的是什么牌子的呢??

网友:
809f,高端的话809h

网友:
                一步到位 直接上809H

网友:
哦。。谢谢两位了。。还有个问题,,有些BIOS芯片带有缓冲区和加密区。。也是无法读写。。不知道各位碰到没有。。

网友:
是 RT809H这个型号的吗。。一般是多少价位啊???

网友:
809F是可以刷的,也不贵 300不到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lIP&id=540726293896

其实编程器不贵,贵的是后期转接座的投入。
我推荐这款RT809H编程器,支持NAND EMMC等封装芯片。以后会越来越多。一步到位可以考虑这款

网友:
好的。。谢谢版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