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温控芯片 把待机拉低了,求助

楼主(2017-12-13):
头几天收到一个联想的Y470通电大短。报价和客户说要放在这里慢慢 修,先把客户打发走,

拆机后看到主板屏线接口那里有一个20V的电容击穿了,还有充电放电的MOS管也击穿了,(这两个地方应该算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吧)在料板上找了几个件换了上去,量了下待机电压3V只有0.7V    待机5V只有1.2V,量了一下待机芯片 的各个引脚阻值是正常的,先把3V5V的滤波电容换了不行,换了一个待机芯片也不行。在论谈上看了下,说是由温控芯片把待机拉低了,就在料板上找了一个八角的温控换上去,问题还是一样。买了几个新的,换上去也不行。不装温控芯片 的话待机就是正常的。开机也能进系统,有的时候用个几个小时掉电关机,有的时候刚到桌面就掉电关机,掉电的时候看待机电流有点不正常。放那过一会在插电又能开机。开机我也怀疑温控 那里有短路,量了一下温控芯片 的第各个引脚对比好板上阻值也是正常的。也没有少件和腐蚀。但是装 上温控待机就不正常,不装就正常。不知道还应该查哪里,或者说不装温控芯片 的话要怎么样才能正常使用。

Lenovo Ideapad Y470 (Compal LA-688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