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打印机驱动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7-12-13):
大家好,想问一下打印机驱动该怎么安装啊。今天遇到一个客户,装的WIN10系统。用的是惠普2640的打印机。打印机也能正常连接就是不能打印东西。复印什么的都可以。换WIN7系统就能打印,搞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最后没办法,某宝远程了一个25元。人家10分钟搞好。就远程了一个文件。我了个去,有想死的心。最近几个客户就是因为打印机装驱动丢失了。想问一下各位,哪里可以学打印机驱动安装啊。膜拜一下路过的各位。谢谢了,

网友:
暂时还没有遇到过  等大师们看看

网友:
百度吧, 很简单的

网友:
官网上驱动下载不了么,我一般就官网下载,或者是去驱动之家下载,一般都有

网友:
弄好了,赶紧用驱动人生备份起来,下次再装,还原即可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遇见过此类问题,不过建议备份本次驱动备用

网友:
网上下载个驱动精灵,你下载安装就可以啊,还有自带安装光盘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很麻烦的 不擅长   后来在控制面板卸载驱动重新安装莫名其妙就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那个驱动我备份了。暂时没有找到头绪。今天去一个公司做维护,也是打印机也是遇到问题。那种一万多的网络打印机有的电脑能连上打印机有的连不上

网友:
我也想知道。。。路过露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