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34不开机的维修小问题大故障

楼主(2017-12-13):
A1534--2016款。故障不开机,按开关没反应,由于电源口特殊,没办法观察电流只能拆机查看问题。

拆开看板子没有苹果5手机大,在别家没有修好的机器,估计难度不小,原件密度和手机没有区别,看来以后的苹果难修了。
检修直接在电池处加电8V,观察待机电流正常,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1几立马掉了,掉电后用万用表测3V有,5V没有了。

用万用表测发现5V在开机瞬间出一下就掉了,因为时间短,没法测量别的电压,测各大电感没有明显短路,只是5V的的电感比别的阻值小一点,不到200欧只有189欧,新机型没修过,用万用表测量5V能出来,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只是感觉怪怪的,并没在意,继续往下查。

发现5V开启PM_SLP_S5_L信号是CPU发出的,因为CPU集成了桥,这个信号也是触发后瞬间掉了。
U7650控制信号PM_SLP_S5_L
Cpu发出PM_SLP_S5_L信号
CPU这端也是瞬间掉了,这时候维修暂停了,没思路了,思考该怎么查了,决定再回头继续查3V5V电压,尤其是5V的这个阻值让我耿耿于怀,突然想起在工厂时有一个工程部的PE有个习惯,他说测电压最好用示波器,他就是测电压时能用示波器测量的电压就不用万用表测,一般人图简单省事能用万用表的就不愿用示波器,我是一般人。
再加上平时比较宠信我的福禄克表。
想想也是,就示波器试试吧,结果一上示波器大吃一惊。

大家看看这个5V的上升时间,就发现问题所在了。
在看那一下下面3V的上升时间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问题。
万用表只能测出这个电压到了5V然后就掉了,看不见上升的过程。这点还是示波器给力。
掉电的原因是5V上升时间太长了,234脚对地189欧,拆掉电容排除电容没有问题。
元凶终于被抓到了,原来是它:Q7660
拆掉Q7660阻值正常。

更换Q76605V的波形,上升干净利落,不再拖泥带水。
装机测试,苹果机的BIOS读取过程波形如下,
BIOS第一脚波形
第一波:
第二波:过了第二波就亮机了,之后会有间隔持续波。
亮机图:

维修完毕
这个机器维修走弯路了,主要原因是5V能出来,就没想到还会有问题。
特别感谢上传图纸点位图的朋友们,这种机器没有图纸和点位图,是不可能修好的。
希望大家资源共享,共同进步!
谜底很简单,过程很艰辛!
感谢大家支持!

 会员150574300鑫豆2024-10-21 09:23
 会员1479307300鑫豆2023-11-21 17:45
 会员14208772元2022-11-24 23:48

学海无涯,去也 + 2 + 2 精品文章

网友:
                 全都是高端设备啊

网友:
5v起压慢还是掉电                                           ?

网友:
后端有短路,5V被拉低起不来,所以就掉电了

网友:
是5vpwm集成管坏了吗?,,,,,,,,,,,,,,,

网友:
苹果笔记本主板越做越小,对维修人员的水平要求就高,还得努力学习呀。

网友:
示波器 二手一般买什么样的呢?楼主技术好!:aiqian:

网友:
厉害了 楼主 这都修上了 佩服666666

网友:
好厉害的楼主,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有学到一招,看来要善用示波器!楼主的万用表不错!是个好家伙!!

网友:
示波器真的很好用啊,单用万用表我看是不行了

网友:
这问题一般人是修不好了,你是二般的人

网友:
楼主技术挺厉害的,这么新的机器都有图纸点位了吗

网友:
大神。。。。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图片不够大 都不知道Q7660是哪里的管子

网友(2018-03-15):
好厉害的楼主,谢谢分享宝贵经验。波波用得666

网友:
厉害了 我的也不开机 我也在查

网友:
技术好 还分享出来  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