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刷机报错4014,直接进恢复模式

楼主(2017-12-13):
客户拿来的时候不开机,刷机报4014,换了个6p的硬盘刷机通过,拆下硬盘吧序列号写进去再装上,又报错4014,白苹果出来后直接进恢复模式。大神们指点下,上盖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
爱普 的底层有问题 先把要换的硬盘格式化 在用拆机硬盘提取底层写入

网友:
底层问题 不要用硬盘机构建的 底层 硬盘写底层前先格式化 一下 在用拆机的  硬盘 提取写入

网友:
能进恢复模式cpu和上盖基本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