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BIOS 自动合成 更新 V1.1版(2017.12.13) 加入ME偏移地址和版本号检测功能.

楼主(2017-12-14):
BIOS 自动合成 更新 V1.1版(2017.12.13) 加入ME偏移地址和版本号检测功能. (单独的ME也可以查看哦.)

BIOS自动合成

网友A:
光是加入ME偏移地址也没用!

Intel需要合成,AMD则需要分离!还有DMI模块覆盖 无线网络MAC地址覆盖!

目前5X 6X 7X 8X AMD系列的的MAC模块位置都不一样!

要能自动检测主BIOS起始位并且自动核对官网BIOS型号和原机型号是否一致进行合成才算完美!

在软件改革上,楼主任重而道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是加入ME偏移地址也没用!

Intel需要合成,AMD则需要分离!还有DMI模块覆盖 无线网络MAC地址覆盖!

呵呵,慢慢来吧,只能把我目前知道的方法写出软件,学习中...

网友:
对于不会合成的兄弟可以来尝试下

网友:
大家好厉害,从来没有软件改过BIOS程序,都是用编程器刷固件

网友:
小白进来膜拜下,再喊一句666.

网友B:
解压不了什么情况···提示损坏··用很忙软件压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压不了什么情况···提示损坏··用很忙软件压缩的

是WinRAR 压缩的, 解压软件,推荐用 7z或WinRAR

网友:
加油 一个品牌 写一个  再写个通用的

网友:
谢谢了 !辛苦了!这个支持什么!还有这个合成完了!升级有危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