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SVID的读取方法,为什么我读取的电压不对

楼主(2017-12-14):
放大后的波形

完整的波形

后半段的波形
是我的读取方法不正确还是怎么的,我读取的只有0.2V
现在实际CPU电压是0.8V
技嘉GA-B75M-D3V主板+G620读取的

网友:
这个不懂,还是请懂的人说吧~。。。。。。。。。。。。。。。

网友:
不用研究得这么深入吧。看差不多就行了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