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插U盘病毒问题

楼主(2017-12-14):
电脑一插U盘里面文件被隐藏了,只有捷径文件夹,你们都用什么方法解除?安全卫士360扫毒了问题一样。
电脑

网友:
显示隐藏文件之后,找到源头删除不是你的原来的文件,其实这个问题杀毒应该是可以解决 的,可以换换别的杀毒,或者用360急救箱试试,要么就是把文件拷出来之后,格式化U盘

网友:
很多年前遇到过 格式化 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