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81m ver1.0 售后提供目前最新版bios ....8兆

楼主(2017-12-14):
ih81m ver1.0 售后提供目前最新版bios ,解决因为bios版本低引起的一切问题。常见bios引起的故障:加电无显,不过内存,集显无显示,logo卡机,按f1不能进bios。此bios为最新版,解决了我正修的一台机器,使用中会蓝屏重启。也是bios引起。遇此问题不妨刷bios 试下。刷了此bios后开机报警两声属正常,因为没有置入机器型号和主板序列号..对你有用,请加点分!!!!

网友(2018-10-20):
难得,这个很好,好多都是备份的,而且还不说明。

网友(2019-03-18):
刷上秒亮  谢谢

网友:
好啊正要刷写  。。。。。。。。。。。。。。。。。。。。。。。。

网友(2019-07-03):
刷一个看看,为什么只有3m多?

网友(2019-12-09):
这个BIOS虽然亮机快也有致命的问题,开机会报错2项,主板的序列号 UUID都是空的  不好更改

网友:
niubility。。。论坛大神多。

网友(2020-03-20):
知道是什么版本的吗?

网友(2020-05-28):
这个BIOS虽然亮机快也有致命的问题,开机会报错2声。

网友(2021-03-17):
这程序可以,秒亮

网友:
写序列号怎么写??

网友:
我的板子卡LOGO,刷过一个别人备份的,可以用,但是过了几天,又反应卡logo,,,,这个再刷上看下效果

网友A:
后缀名怎么是FC.8MB,,,,需要改成ROM还是B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缀名怎么是FC.8MB,,,,需要改成ROM还是BIN。。。。

编程器直接刷,

网友(2021-05-23):
难得,这个很好!

网友(2021-09-15):
响两声 没问题吧

网友(2023-11-14):
BIOS能用,触发3秒蜂鸣器响两声接着亮机。原故障是几分钟、十几分钟或者半小时才亮机。

网友(2025-12-30):
感谢!正好有一块重启不显示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