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865PE主板开机不显示,跑码7F

楼主(2017-12-14):
家里的老爷机电脑,磐正4PDA3I,865PE主板,开机有一声长鸣,风扇转,但不显示,诊断卡跑码到7F停住了,多次拆装显卡,还是卡在7F。请教大师们,哪的问题?

网友A:
买个算了,这个不值钱,一点修的价值都没有

网友B:
来我这里 ,我送你一套 G31 的。。 免费的。。 478的垃圾还搞那样了,浪费青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我这里 ,我送你一套 G31 的。。 免费的。。 478的垃圾还搞那样了,浪费青春

当时装的双线程P4  3.0E,自己家里的放在那让小朋友玩小游戏也不错哟。

小白嘛,当练手。
换了个显卡,跑码25,显卡坏了
换了个PCI显卡,能显示,但出现新问题:进BIOS死机。RESET重启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算了,这个不值钱,一点修的价值都没有

当小白练手吧。有图纸更好些。

网友:
检查发现U13刚启动时有电压,启动后慢慢降低到0.4V。其3脚有1.5V,基本判定该IC(W83310S)损坏。

网友:
已初步修复,拆开U13芯片W83310S,因为手头上没有这个芯片,从AGP1.5V引线过来,加电试机OK。
这个主板865芯片的1.5V是单独供电的。参考其它865主板,从AGP1.5V飞线过来,场管的温度比原来高点,还是可以承受的。

网友C:
学习了,这么老的主板还是搞,佩服佩服

网友D:
找个1117或者1084在一脚搞两个电阻,调个1.5

网友E:
刷BIOS了吗 。7F显卡都应该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1117或者1084在一脚搞两个电阻,调个1.5

供北桥的1.5V用1117可以吗?1117只有1A的电流输出吧

试过从CPU核心电压1.375V跨接过来,但发现8个场管温度有点高,输出电感明显有温度,测试过电感上有1V的压降,担心一旦失控将可能烧毁CPU,所以按其它865主板的做法,从AGP1.5V跨接过来,感觉场管温度还是可以承受,就完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BIOS了吗 。7F显卡都应该过了。。。。。。。。。。。。。。。。。。。。。。。。。

没有刷BIOS,能跑码到7F,原因是AGP的1.5V是正常的,这主板北桥的1.5V是单独供电的,有一块W83310S-R2供应,开机时有1.5V,开机过后电压慢慢地降了下来,到0.4V,测对地电阻约100欧,估计是W83310芯片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这么老的主板还是搞,佩服佩服

小小白,家里的电脑,修好了放在那里让小朋友玩吧。当练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哈哈,别笑话就行。 俺可是个小小白。

网友G:
楼主换个板吧,这样修着没有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换个板吧,这样修着没有价值。。。。。。。。。。。。

家里有三台电脑了,865PE        HP MS7525      GA H81M-D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