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真相☞HM 1xx换桥不认ME

楼主(2017-12-14):
在维修中经常遇到PCH坏,需要更换的情况,俗称换桥,换桥之后通常都要刷BIOS,更确切的说是改BIOSME程序,不然会导致换桥后风扇狂转,不定时掉电,半小时准时掉电,温度高,甚至不出CPU供电等奇怪现象,其原因就是没有正常识别并读取ME程序。通常,5x 6x\7x8x\9x的桥换了后更改ME就能解决问题,但是1xx的桥换了后改写ME却不能解决问题,除非购买厂家的桥并刷写原厂BIOS
BIOS 第一页会显示 ME的版本,如果里面显示的是 0.0.0.0  就根本没有认到ME

以下引用别人的疑问,我想也是大家的疑问:
更换六代SR2C4的南桥如果是在淘宝买的,也是全新的,换过以后刷工厂的BIOS也找不到ME,如果换工厂发来的,换过以后再刷工厂的BIOS就可以找到ME,一切正常。工厂的南桥也是全新的,带包装的。难道南桥出厂的时候有写程序进去,并且不是通过BIOS来写的吗? 六代的南桥换过都要重新刷BIOS,不刷BIOS找不到ME。但市场上买过的都不行,买的也是全新的。工厂发来的也是全新的,装上去直接刷完BIOS就可以找到ME。同时如果相同的主板互换南桥,换完再写BIOS也可以找到ME。有点纠结,难道SR2C4EC一样,也要带程序吗?

下面是别人的求助帖,我在维修中也多次遇到这种情况,HM 1xx的桥还比较贵,一般都是高端机,换了却解决不了问题,希望迅维和广大维友赶紧研究并解决此类故障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4057-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5832-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24218-1-1.html

网友:
那看来还是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这种问题,ASUS机器我换了,没出现过这种问题。出现这种问题有可能是ME版本的问题,我曾经发现在国外下的ME与原机的ME做过对比,下载的ME信息并不完整,导致机器出现其他掉电 开机慢 等等

网友:
桥本身的问题,不能显示ME版本信息貌似会半小时掉电的。
继续换桥,换拆机的或者淘宝ES版本的

网友:
我这有一台就是,一直没修

网友:
                 我去这么新的就开始换桥了。

网友:
还没开始搞这个 板  留着 看看

网友:
这么新的桥都开始换了,要是这样子弄的话,这厂家是要不给维修活路啊

网友:
这种新机子一般在保,或者刚出保,我一般都是交换,省事,不一定少挣钱!修这样的机子太费心了

网友A:
我宁愿少手点钱 也不搞这种机器

网友B(2018-01-13):
我的C912P 换买的桥和料板拆的都不出cpu供电 bios也刷了各种版本  。 拆掉16M的bios开机能有cpu供电 证明电路是好的。怪啊 可能还有别的东西 等6代机大批量过保应该有人能研究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C912P 换买的桥和料板拆的都不出cpu供电 bios也刷了各种版本  。 拆掉16M的bios开机能有cpu供电 证明电 ...

外星人C912p需要合成ME就能出CPU供电 已经搞过

网友:
生产工厂的ME模块也是通过BIOS写入的,新桥里没有ME程序,也是通过BIOS里调入写到桥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宁愿少手点钱 也不搞这种机器

那你还有什么机器可以修的?全都修以前的老机器

网友:
ME究竟是个啥东东呀,一直都没有研究过哦

网友:
一直没碰到H1XX的桥,看来以后的路要更难走了

网友(2020-01-30):
这厂家是要不给维修了,直接换板子

网友(2020-04-06):
不知道楼主搞定这个问题没有呀,我也是碰到一片这样的板子,估计也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到位

网友(2020-05-27):
手里也来一片这板子南桥换了两个BIOS不知道换了多少包括官网的本体都换过一样没有ME信息 进系统半小时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