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 390 强行能亮机。

楼主(2017-12-14):
强行亮机后,开机关机就正常了。然后放了一晚上又能开机了,,

把开机信号接到5514E 55脚开机后,坏了,虽然开机了,但不显,有VCORE电压,

拿掉后也不显示了,求思路。

网友A:
等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待高手的出现。。。。。。。。。。。。。。。

把I?0,南槔换了也不行,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B:
修了几个这个型号的主机,都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了几个这个型号的主机,都是刷BIOS好的。

刷了没有好呢,没有思路了放在这好几天了,用户都急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