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SVE14AA12T风扇狂转掉电(已解决)

楼主(2017-12-14):
今天收到一台索尼SONY SVE14AA12T手提,客人反映是机器开机1-3分种会掉电,有时时间长些。然后键盘所有键都没有反应。首先不装硬盘不进系统试下会不会断电,拆机COMS放电,代换CPU,测供电无果。网上查下有各种说法。都说是刷EC BIOS,断开独显供,换显卡==的。但现象和我的不完全一样,我的键盘是所有键盘无反应的。然后我单板测试还是狂转断电.后来试下开机后马上拔掉开关条,开着好久没有断电了,风扇也不狂转。嘿嘿。接上开关条测各开关上电压,其中WEB开关(也就是中间的哪个)只有0.8V。果断拆下开关。测试WEB开关电压起来了。问题找到了。换个新开关装上装好硬盘进系统,试个半小时都没有掉电。也不狂转了。键盘也完全正常了。

网友:
让你捡漏了  哈哈哈

网友:
捡钱了楼主、。、、SONY的笔记本现在修的很少哦

网友A:
sony的机子现在很少了 还没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你这个理论不错,有些时候找问题不能单一去找总结问题最重要

网友B:
我之前碰到过一台一样的问题,换南桥没有用,换cpu电容也是一样的问题,后面没有修好。。。。。。是不是也是开关坏了啊

网友:
SONY的机子修的很少,没有遇到过

网友:
楼主高明呀 是呀论坛有方法但也得看故障来分析 不能统一都可行 呵呵。

网友:
掉电开关引起的很正常。  这风扇狂转也跟开关有关联,也是长知识了...

网友:
现在SONY的电脑已经很少修到了 退市好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碰到过一台一样的问题,换南桥没有用,换cpu电容也是一样的问题,后面没有修好。。。。。。是不是也 ...

可能是。可能被你漏网了。以前也修过ACER蓝宝石的。开机嘟嘟报错,也是快捷开关问题。:lo……

网友:
这种故障现在很少了

网友:
支持。。技术非常棒。。。。。。。。。。。。。。。。。。。。。。

网友:
开机键腐蚀了?还是开关本身坏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没装显卡驱动导致掉电的 也是SONY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的机子现在很少了 还没碰到这种问题

感觉索尼的机器 都是头疼 我都退了几台呢 返修特别高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感觉楼主 很强 没有盲目的干大件 选择 排除法 值得我们学习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是专业发帖,图片有点乱,不喜勿喷

网友:
应该是开关氧化部分短路 造成的 以为是通病呢

网友:
支持迅维网............支持迅维网............支持迅维网............支持迅维网............

网友:
玛德要是我的话立马大卸八块干温控

网友:
长见识了 居然跟开关有关 楼主经验很丰富

网友:
按键短路了啊,还好你细心。。。。

网友:
索尼的故障,够奇葩。之前碰到过。更加奇葩的,
卡子卡住无法启动。拆机后找到了成功恢复

网友:
这个风扇狂转掉电,我遇到过重装系统好的

网友:
长见识了  还有这开关引起的 。。

网友:
遇到过索尼按键板漏电 导致 的 奇怪为题

网友:
开关坏了?

网友:
借鉴啦   以后如果遇到的话  可以先看一下是不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
开关坏了,,,,,,,,,,,,,,,,,,,,

网友C:
==为什么开关坏了,会引起风扇狂转》????????掉电能够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开关坏了,会引起风扇狂转》????????掉电能够理解

因为它是SONY。嘻。我也不知道,是实就是这样。把坏的开关拆掉,立马不狂转

网友:
风扇狂转跟开关还有关系啊?长见识啊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以后多留意留意,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以前修索尼的都是bios问题比较多的,这个还是初次看见

网友:
开关问题   这个问题虽然简单 但是很难查啊   楼主够细心

网友:
索尼的机器相对难说还是比较难修的 电路不一样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引起掉电可以理解,,,,,,,为什么风扇狂转,,,,,,,,,,,,

网友:
下次遇到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