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30所有USB都用不能用,有供电

楼主(2017-12-14):
桥BIOS刷了,电池放过电都不行,没思路了,USB上有5V供电,就是不识别任何设备。目前就笔记本上的键盘触摸能用,板号是NM-A311‘Rev“1.0”’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CLU9-ACLU0 NM-A311_r0.2_2013-12-22 Lenovo IdeaPad G40-30 G50-30.pdf

网友:
量数据脚阻值呀

网友A:
基本上是桥挂了                         换个试试吧

网友B:
基本是南桥挂了,          要换南桥吧!

网友:
正好下个图纸看看

网友C:
这个就要找48MUSB_CLK和48MCLK_REQ是否正常,不正常产条件,有无断线,桥虚汗,正常---FUCK BRIGE

网友:
FUCK BRIDGEFUCK BRIDGEFUCK BRIDG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桥挂了                         换个试试吧

直接进的cpu,桥都没有这机子没得修了《》BGA的CPU,CPU能干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是南桥挂了,          要换南桥吧!

直接进的cpu,桥都没有这机子没得修了《》BGA的CPU能干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要找48MUSB_CLK和48MCLK_REQ是否正常,不正常产条件,有无断线,桥虚汗,正常---FUCK BRIGE

你想干桥,别做梦了,这电脑没桥。USB直接进的cpu,桥都没有这机子没得修了《》BGA的CPU,CPU能干么,cpu上还有黑胶

网友:
那也可以干呀 只要有u还要得上价就行呀

网友:
桥肯定挂了

网友C:
USB_OC1#这信号还去了UI GL850G这个读卡器芯片,USB_OC1#这信号有1.8V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_OC1#这信号还去了UI GL850G这个读卡器芯片,USB_OC1#这信号有1.8V上拉,

这个芯片上面挂的外设也都用不了

网友C:
搞不好就是这读卡器芯片坏了,干扰了USB模块

网友:
USB_OC1#这信号叫USB过流保护

网友:
之前也修了一台和楼主一样的故障,最后判断cpu坏了

网友:
这主板的USB就是这个USBHUB芯片把HUB_USB20_P4,+AVDD HUB_USB20_N4转出4个USB口

网友D:
测量USB口的阻值来判断是桥还是U口本身,这款机器CPU坏的多。

网友:
赛扬的那种一体u把  前两天遇到个也是USB不能用 换u后 完美ok 还是灌胶的

网友E:
先把USB接口给换掉试试先把。。。。

网友:
查一下数据啊

网友:
楼主刷个 bios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把USB接口给换掉试试先把。。。。

兄弟,仔细看看好么,能不搞笑尽量不搞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不好就是这读卡器芯片坏了,干扰了USB模块

你的意思是吧hub芯片干掉试试??这个我确实没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USB口的阻值来判断是桥还是U口本身,这款机器CPU坏的多。

我测了两个信号脚,电阻有几兆欧

网友:
USB_OC#这个信号为高电平就正常,USB模块就不会关闭,单CPU坏的可能性也大,先搞简单吧,BIOS去下个刷一下,不行就只有换CPU

网友:
你把原机的BIOS备份,发出来,给你合成一个BIOS试下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Y0MDE0MnxkOTE5MGEzYzI1MGU4ZDg2Yzk5ZmM5YmM5Y2E4NTViMnwxNzc2ODQ3NDc5&request=yes&_f=.rar这个是官网下的分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