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不触发死活不出RSMRST#

楼主(2017-12-14):
一台K43S ,版号K43SV3.0,EC这里进水不触发,把附近腐蚀的元件换的换,还是不触发,死活不出RSMRST#,EC我都换了3个了,南桥这边没动,我量了吓南桥的对地阻值正常,USB信号线对地阻值也正常,感觉还是EC条件不足,各位帮我看看还要查哪些

网友:
待机 电流多少  BIOS 刷一个 看看

网友A:
待机3/5V出来没有?SUS_PWRGD测一下

网友:
3/5v 出来的话 刷个bios试试 rsmrst 有的在开机之后才有

网友:
手摸着EC试试  这个机好像有通病 论坛上搜搜看有没有类似贴

网友:
好像这款华硕机器的触摸板左按键上面有个电阻容易虚焊,我忘记具体是哪一个了,楼主可以试一试把周围的电阻都加焊试一试

网友:
还是要重点排除进水的地方。配合点位图看一下

网友:
SUS_PWRGD这个也是必需条件

网友:
通病应该不用考虑 关键还是看进水腐蚀的地方 呵呵

网友:
重点查一下BIOS芯片与桥和EC线路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笔记本,没有图纸,不好修。。。。。。。。。

华硕笔记本就是有图纸你也不好修。连谁是谁都找不到怎么修?

网友:
PCH 那边的RTC部分检查了没?

网友:
还有个很重要的待机好信号。
SUS_PWRGD                  这款机这信号上出问题的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待机3/5V出来没有?SUS_PWRGD测一下

有的SUS_PWRGD有的,怎么办,还要查哪个条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的SUS_PWRGD有的,怎么办,还要查哪个条件

隔断RSMRST#,是EC没发出还是桥拉低?EC条件正常,就指向桥,查桥待机条件。

网友:
应该是EC左边的一个4脚排阻的问题  换个试试  已经修到好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断RSMRST#,是EC没发出还是桥拉低?EC条件正常,就指向桥,查桥待机条件。

我发现RSMRST#链接的一个电阻,一遍是RSMRST#一边是RSMRST#_PCH,电阻一取,RSMRST#还是0V,但是RSMRST#_PCH已经出3V了,难道是EC这边拉低了?RSMRST#_PCH是直通南桥的

网友:
排除先BIOS线路看看有断线没,

网友:
排阻问题  吧

网友:
修到过LID和开关电压同时跳变的情况。。

网友:
                       应该还是EC工作条件没满足。

网友:
待机电流是否正常,还有就是待机时有没有发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