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77-V不出内存供电之不认键盘之卡代码D0 78修复

楼主(2017-12-14):
昨天接修十几块Z77一晚上就杀的所剩无几,技嘉Z77P-D3两小时多点就杀了5张,基本秒杀,就不一一举例故障,还有其他,如V星H77G43 Z97 都全部KO.
华硕的这张本来也被秒了的,最先故障为无内存供电,见图直接标出坏的零件,电容微短,拉低芯片输出的电压,使内存供电芯片得不到足够的供电,导致无
内存供电输出,
此问题秒杀后正常亮机,本以为此版维修完工,就先放一边稍后测试功能,最先测试了技嘉Z77全部,测试完后,最后一张就是这版,发现不认键盘,本以为是小儿科,进系统测试所有功能都正常,然后想着把键盘修电路修好就完事,果断一测量,明显断线,正常为645阻值左右,有一数据线为4为数了,明显的断线,好吧开始最先,就先从键盘这边追,可是怎么也没追到,贯孔过来就找不到去向,然后从IO这边追吧,这边还好,把IO拆了追,这线是从IO底下过的,不过这黑色PCB真的是很不好追线,眼花缭乱啊。最后还是追到键盘接口挨着螺孔的地方断了。浪费了至少2小时,大家都知道维修的艰辛。
键盘接口搞定后还是要测试,上机测试后发现不亮机,代码卡78,就是马上要显示的时候了,奇怪了,又刷了一BIOS,无果,再次拔掉电源从插,代码DO,一下心里真难受,完了。还以为是IO拆坏了不是,又换了一个  还是一样,真完了。华硕的排阻坏的多,把IO旁边的排阻全部干了,也是一样,没有办法
还是怀疑IO这边出现的问题,几经折腾,时间已经是凌晨2点了。这到嘴的鸭子都飞了,心里睡觉都睡不着,今天早上起来泡了杯茶,还是拿着板子仔细的看,没看到有任何情况。下定决心对照点位测量IO电压信号阻值。最后终于找出问题。这个信号该如何理解,我不清楚,一个3.3V上拉到IO的信号电压为0.几。测量这电阻的阻值为4m了。肯定就是这为题,随便找了个4.7k的干上去。果断两机。重启,反复开关机度没问题,就此维修结束。图片对照文本我不知道是不是操作不对,排不上序,统一上传,图上都有明显的。

不出内存供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5619-1.html

网友:
不是专业发帖,图片有点乱,不喜勿喷

网友A:
师傅真是好技术,这么多的板子都是秒杀的!好羡慕啊!

网友:
楼主厉害了,这么多板子都能秒杀,向楼主学习

网友B:
好厉害,这么多板啊,赚不少咯。

网友C:
多谢分享,楼主技术好,生意不错

网友:
楼主辛苦了。愿意把经验分享给我们。。。。

网友:
谢谢分享,小白正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真是好技术,这么多的板子都是秒杀的!好羡慕啊!

主要是维修量少了,50块钱修一块还是可以的,当然低端肯定别不会出这个维修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厉害,这么多板啊,赚不少咯。

50块每张的维修费,难修不难修都要修  还是很累,但是真正难修的还是很少,每批主板就那么一两块难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分享,楼主技术好,生意不错                                                                       ...

本人业余,非专业维修。无门店

网友:
71 72过声卡  78 过串口  99 过ps2 b2过显卡

网友:
D0 78是档外设吗

网友:
图片是乱了点,不过还是学习了  谢谢楼主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