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欧投影up50wn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7-12-14):
卡西欧投影up50wn不开机维修一例
同事送过来一台小投影,个子很小,外观很漂亮,做工也很精致,使用19v的电源,和笔记本电源通用,型号up50wn
客户描述故障是不上电,我插上可调电源后,电流为0.02a,按开关键没反应。
来个机器的外观,是不是很小巧
拆开机器后,感觉好复杂,来个正面,
来个背面
把板子拆开
接上电源测试,发现键盘接口没有电压,但是有电感有5V
翻到另外一面,这边也有5V,而且有个标记
旁边有个标记是V33IO,但是没电压,这个电压应该是一路给键盘上拉用的
观察这个3.3v产生的来源是由IC1402,是一个6脚的IC转换过来,4脚5V,2和5脚接地,6脚输出,1和3脚空,没有其他的控制线路.
拆下来的型号9SF 14,这个用代码的,估计不好找
检测下3.3v负载有没有问题,打了下值,好像没多大问题
手里没有这个IC,想到手里有液晶驱动板,也有一个5v3.3vldo元件,找到一个驱动板准备拆
拆下来的1117t33
由于体积大很多,而且零件引脚完全不对应,不知道怎么搞才可以,忽然看见旁边有个电容,而且空间比较大,想办法整
于是把1117中间的脚掰掉
比下要焊接的位置,好像已经很接近了
动手再说,需要飞一条线,电阻脚伺候吧
去掉多余的引脚,看起来好像还可以接受的
上电,发现电流从0.02变成0.09了,芯片也有点温度了,感觉胜利在前了,于是装机实验,结果还是不能开机,仅仅只是电流从0.02变成0.09而已,芯片也有点温度
于是测量键盘接口部分,发现所有的还是都没有电压,不符合逻辑啊,至少有一个3.3v
于是整板找3.3v供电的
终于找到一个V33IOSUS供电的,但是这个受控制的
IC401,短接控制管子Q1403DS级,V1p5IO也出来了,明显也不对
继续观察键盘接口,发现有个电压标记KV33,但是没有电压
查找这个电压来源,还没发现哪里供供来的,无意中碰到地线,结果万用表响了,晕倒,电源短路
观察这个电路,除了只有一个电容外,其他的元件不会影响了,去掉电容后,依然短路
都到这个地步了,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请出烧机法,真的完全搞不出来也没折了,用可调电源接到3.3V,负极接地,正极然后触碰几下这个KV33测试端,结果发现电源没短路,万用表测量这个测试端,不短路了,
重新上电,结果有电压了,看来胜利招手了
连接好键盘,结果电源指示灯亮了,但是还是不显示,按开关后,排线的17脚电压也有变化,能动3.3v变成0v
难道还要放弃?由于投影好几个检测开关,先装机起来再说吧
通电一刻,听到电机启动的声音了,在看下镜头,居然有光线射出了
接上信号线测试下,影像出来了
电源线不够长,一半投影在白墙,一般在投影的幕布上
至此,投影修复完成.

网友:
要是我碰见这投影仪 早就蔫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又能让我们积累经验了

网友:
老师就是老师经验棒棒的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