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白首次修故障板

楼主(2017-12-14):
小白没有码字经验,多多包涵,检验一个多月学习成果的时候到了。在船长跟阿林老师的带领下学到了很多东西。阿林老师菊花棒镇贴。。。。。
经过一个多月的操练我们开始接手修板 。版号LZ57MB。。。。。
满心欢喜的拿到主板,我就眉头一皱。明显的少胳膊断腿,充电芯片、待机芯片周围都有动过的痕迹。满目疮痍。。。。。
整理思路从电压输入开始整理,第一眼就看见大二极管装反的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BE61.tmp.png

再看晶振反的。。。。。

待机电路所有自举电阻与自举电容、3v线性电容都拆了。。。。。。

对照图纸开始补件修复看得见的故障。。。

原谅我们这些新手 只能一步一步来。。。。。
芯片本身的供电。。线性35V 基准之类的  一步一步测 因为啥呢   不按这个步骤来 就得挨菊花棒,。。。。。。。
LDO3LDO5REF3V5V MOS管、电感打值。。。。。。
看看5V上管DS短路,修机心切打值图忘了附上修复图。。。。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BEA4.tmp.png

上电测电压及波形。。。。。。。3V 5V电压波形都正常 ,待机电检修完毕。

待机正常。。。。。。。这继续往后干内存电路自举电容电阻木有。。。。
总线供电自举电阻装在电容上,电容缺失。。。

继续修复补件。。。。

到此所有看得见的故障排除  上电

待机正常。。。上U和内存。

开机了  加上显示器  。。。

开机了,至此修复结束。
小小白感慨颇多,修机过程中思路有时候不清晰,5V上管短路时候折腾了几个来回,才找到病因。一定要理清思路。挺多东西在维修过程中容易忽略,忘了拍照。
待机反馈电阻阻值不对,导致芯片电压输出不正常、保护。没有思路看了下老师先前讲过的pwm电路维修方法后在,才恍然大悟。
不管怎么说,结果是好的,满满的成就感。。。

波形图附上:

网友:
管理员在么   删了吧   图片没有编辑对。。。

网友A:
看的我眼睛都乱了,图片不会编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的我眼睛都乱了,图片不会编辑啊

对啊   编辑时候出错了  今天上传次数限制了   明天在修改

网友:
好厉害  一个月就出师了

网友:
现在的学员发个贴都不会发了嘛,我们是玩电脑的好吧,发个贴也要把那图片生成字母传上来我也是醉了。

网友:
实地出人才,没时间去,只能看看了

网友:
折磨六,我学了快半个月,快轮到阿林老师教我们了,希望自己也能有楼主一样的成绩,一起共勉,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牛B啊楼主,会用示波器了。、、、、、、、、

网友:
各位都是大神。。小弟路过。。。学习的眼睛都花了。。

网友:
请教一下上官短路是不是直接导通下管强制出现那个电感的电压,然后怎样确定上下管好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