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80花屏的奇葩原因

楼主(2017-12-14):
板号la-8002p 顾客拿来是说不充电 我拆下来裸板充电电流0.7  我以为没问题 就给他装回去  当时装上去都是好的  我反复开了两次之后  突然屏幕就有重影了 当时以为屏线没插好 反复插拔之后都没用效果  到这里故障更明显   然后就懵了  该不会要做一单赔本买卖吧  然后就是换屏  换了换了故障不变 然后把屏线剥开 没有断的  因为是nvdia的显卡  当时根本没考虑主板问题  重新花屏买了一条排线  换上去故障不变   然后就开始怀疑主板了  打了一下数据线二极体值  没有问题 这个时候怀疑显卡坏了  拆掉显卡供电上管  用集显发现还是故障不变  实在没办法  准备干pch    想着先弄简单的  我就刷了一个bios   没想到竟然是bios导致的 当时心情那个激动啊  总结一下:机器当时关机之后再开机出现的重影  根本没有想到bios故障  还是经验太少了  机器原始故障是在系统下不充电 我裸板拆下来充电0.7  发现这个机器开机进系统滚动条过程中电压会跳变 19.6拉低到19.2  可调功率是够的  进了系统之后充电大概能充30s就不充了  显示适配器已连接但未充电 这个故障是刷ec程序解决的9012   刷了之后开机电压也不跳了 也能持续充电了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还有这种操作?PE这个画面很多有花屏的现象啊

网友:
真是个怪胎 呵呵 。也是楼主一个意外的想法搞定了 支持下。

网友:
花屏是bios引起的? 本人还是第一见啊

网友:
真个真是奇葩,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少见哦,最终修好也是件好事,不然亏大了

网友:
bios引起的花屏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还真是少见,楼主不错啊!!!谢谢分享

网友:
第一次碰到BIOS导致花屏的 学习了

网友:
维修从简单到复习..........有时刷下BIOS

网友:
这个花瓶竟然是BIOS问题,还真想不到额

网友:
花屏关bios的事确少见,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维修经验很关键,偶尔也需要反向思维。楼主厉害。

网友:
我去还有这种操作?BIOS导致机器花成这熊样,我真的一直在想现在的BIOS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管的也太多了

网友A:
这种花屏严格来说应该是 显示被设置为4位色  不应该叫做花屏··········· 只是关联的是bios就确实少见了

网友:
维修多了见到的奇怪问题也就多了,没遇到过就是容易走远了,经验就是这样来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是惠普的,加内存笔记本不亮。插回原来的内存也不亮。折腾一圈刷BIOS刷好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花屏严格来说应该是 显示被设置为4位色  不应该叫做花屏··········· 只是关联的是bios就确 ...

请问一下  你说的显示被设置为4位色  这个设置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6666666,强烈表示赞一个,非常情况还是得非常手段对待

网友:
长见识了,还有BIOS引起这问题,最近见到BIOS问题引起的故障是越来越多了。

网友:
哈哈哈 白忙几天  修好了当然激烈  还只是BIOS问题。。。。

网友:
差点把机器弄坏了哈,这样就比较尴尬,辛好搞定了

网友:
BIOS 引起这样的故障还是第一次见  真的想不到

网友:
这种问题真是少见   奇葩的问题啊

网友:
BIOS 问题导致很多 意想不到的故障

网友:
还有这样的故障,真的学习了,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很好的经验  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还真是少见,只遇到过灰屏是bios引起的!!

网友:
楼主这个发得很借鉴意义,下次碰到就少走弯路了,感谢分享,加分支持下。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宝贵经验,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奇葩

网友:
因为是nvdia的显卡  当时根本没考虑主板问题??
N卡就不坏了

网友:
BIOS引起的花屏确实奇葩,遇到过BIOS引起的无背光开启!

网友:
BIOS出现问题 有这个重影出现,真的还没有遇到过,维修的世界无所不有啊

网友:
真是万万没想到      啊              世间竟还存在这么奇葩的问题,真是  大闺女上轿  ——   头一回。

网友:
喜闻乐见 真没想过BIOS可以导致花屏

网友:
bios出问题,各种现象,长知识啊  哈哈  奇葩

网友:
这机器显卡也容易坏的哦,屏幕评先都容易坏

网友:
blos  到底   起什么作用  好多疑难杂症   刷它都可能会好

网友:
好像上次有个华硕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的bios原因是的比较少见。。。。。。。。。。。。。。。。。。。。。。。。

网友:
为什么bios程序会经常坏?焊台风枪中的程序都没发现经常坏的,难道我见识少

网友:
BIOS居然能引起花屏,学到了,果然BIOS是万能的

网友:
刷BIOS都能搞好花屏,是真还是假的,现在的机器怎么和人类发展类似各种稀奇古怪的“病症”都出现了。

网友:
各种疑难杂症先刷BIOS。遇到过华硕花屏,BIOS问题。放电池就拉低开关脚不能开机,BIOS问题……

网友:
我想当时真是吓坏了吧,搞不好真要当赔了

网友:
进系统的时候这样才会是BIOS吧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了

网友:
bios引起的花屏碰到过 但非常少

网友:
不断维修,不断学习,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 你确定是BIOS吗?

网友:
BOIS竟然导致花屏?

网友:
这真是不常规的问题,在我们维修的时候还是一步步按照常规排除啊

网友:
以后遇到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先刷一下BIOS,刷BIOS不需要什么成本

网友:
这种问题真的少见。。。怎么想到刷bios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过谢谢楼主分享。以后就多一条思路了

网友:
又一技术默默,牛了 厉害了我的歌

网友:
是不是吹BIOS加热到别的地方了

网友:
以前碰到过ASUS A2000系列的貌似会有这种BIOS导致的花屏故障,别的品牌的暂时还没遇到过,加分支持分享经验。

网友:
现在的机子BIOS关系更大。。。。

网友:
BIOS问题很少见的啦、。。。。。。。。。。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HP的这毛病,但是我没有刷过

网友:
我是一直干显卡,换了3个唉,都一样

网友:
重来干脆不修了,退给同行了,没有想过是BIOS问题

网友:
不过我的是红屏,之前修过一台联想的是这问题

网友:
换完显卡后就解决了问题,但是HP的怎么弄都不行

网友:
兄弟不错,收藏了,顺便给你加分了

网友:
加分不扣分,记得下次帮我加哦,不然我也不帮你加了

网友:
有没有BIOS分享呢,分享一下,我留着

网友:
断开显卡供电上管吗?开机就花。开机不用显卡的

网友:
真是奇葩的机器,现在机器越来越怪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样的问题真的没有修过好少见修了这么多年了、

网友:
维修行业挣钱不容易,且修且珍惜

网友:
bios导致花瓶的 这么多年 还没遇见过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了
膜拜。。。。。。

网友:
BIOS 可以导致可多奇葩问题 没声音 不能上网 都遇见过 没遇见过花屏的

网友:
谢谢,了不起,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技术不错,给你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