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回来,首发DELL 15-3542不跑码,曲折维修

楼主(2017-12-14):
我是7月在迅维实地学了手机,回来后时间多,所以也报了远程笔记本的课程学了一下,在此感谢月饼老师,船长老师等,迅维的老师都很辛苦,人也很好。
今天接的机器是DELL  15-3542  是单CPU的,同时也是黄船长老师上课讲的重点内容,心想要是这台机修不出来,那就太对不起几位老师了。

正题:DELL   15-3542  待机正常,能触发上电;
开机0.42A   喇叭报警二声
喇叭响的瞬间电流是0.6A   不响的时候回到了0.42A

装不装内存一样,估计是过不了内存

刚好这里还有一台一样的机器,不装内存,或者装的是DDR3 1.5V的内存,也是这个现像报警二声,只能装DDR3L
所以也就确定了是内存的情况,换了N个低电压的内存,都没有用;

正常跑码后是0.6-0.7A左右

测得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PLT_RST#也有了。

内存的1.35V 0.675V也有。

图纸上刚好有时序,时序走完了,电压全部都有,就是不跑码;

刷一个BIOS25L6473E   也是迅维网下载的,现像一样。

应该还是内存问题。

查内存的供电,时钟,复位;找到图纸上的内存口

此主板只有一个内存口,还好不会太多,看来要测每一个主要的条件:

这里只有0.11V 内存没有复位!!!强制给一个1.35V电压上去,还是一样现像,看来不是这里导致的。

供电基本都有,再往下查:

PCH_SMBDATA时,连到了一个6脚芯片,找了半天,发现在CPU座的锣丝边上

好像样子不太正常,放大镜下看,显微镜再看,被挤坏了!!!

肯定是哪个拆机时,锣丝捅到了这里,因为这个IC很小,一不小心就把锣丝刀捅坏这个芯片:

但是用万用表量时,发现这个芯片6个脚都有电压,莫非这个没有问题???

再继续查:

这个图很重要:这个是CPU和内存通信的SM总线,当然不能断线;同时发现这个双MOS管,就算是坏的,6个脚也是有电压的,因为二端都有上拉电阻,G极也是3.3V

由于是3.3V  S0电压控制的,一上电就导通了。所以就直接连线就可以。

Q18013脚和4脚直接飞线相连,开机有跑码了。

0.7A左右,跑码了。

满怀信心,装上屏去,等了半天没有亮,难道还有什么新情况?
正在想问题时,屏就亮了。多开几次,要差不多二分钟才亮屏!!!

由于之前换过了BIOS,看来是BIOS有问题

把原配的BIOS装回去,开机立即亮屏了。(我换BIOS都是整个芯片换,原芯片还在这里)

另外,开机5声报警,是没有装BIOS小电池。

装上小电池,就不会5声报警了。

 会员8849572元2023-2-8 09:50

网友:
老鸟勿喷哈,平时很少发贴,谢谢加分

网友A:
这个不叫不跑马,不跑马指的是  有了平台复位之后,电流在那边卡着不动

网友:
。。。。。。。。
新手过来学习了
。。。。。。。。

网友:
学习了,二修没动手脚的现在很少了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很好,科班出身就是不一样,好身手。

网友:
黄船长老师?怎么读起来这么别扭。。。。哈。

有平台复位,但是不显示,是一个7002复合转换管损坏,无电压导致。。学习了。现在实地讲的什么芯片组呀?

网友B:
同学,你还得继续努力啊,把船长的示波器大法得用上,打下SMB内存总线有没有持续波形,再打下内存上排阻第一脚,就知道过没过内存,记得,这种问题机,思路得清晰。半小时内杀掉

网友C:
刚刚都这样  记得从迅维刚回来  主板不触发修好了 老是不亮机  最后内存没插。。。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D:
我也是实地学员,希望毕业以后也能像楼主一样,技术越来越好

网友:
有时不小心会拆掉元件..还好有电路图..多谢分享

网友E:
我只想说 内存复位强制拉高 这是实地哪个老师教的?

网友:
修得不错,我一般不过内存是查内存的SMBUS,供电,基准电压,还有复位

网友:
这种小芯片缺了个角确实难发现啊!

网友:
一般测到内存上总线有3.3就认为正常了,还有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F:
楼主只把34脚连起来,16脚呢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我也想报个笔记本远程的课程

网友:
不愧是精华贴,学习了,能后楼主要多发些这样的贴

网友:
新手能修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不小心拆掉元件..还好有电路图..多谢分享

网友:
其实有示波器的话可以快速判断问题,spd总线没能识别到正确的内存条参数!

网友G:
SMB内存总线有没有持续波形,再打下内存上排阻第一脚,就知道过没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只把34脚连起来,16脚呢

原来的坏芯不在上面,没有拆下来,所以就只连了34脚,

网友:
去迅维转了一圈都有两把刷子

网友:
这个问题在台式电脑上面遇到过,上内存一直报警,测量SPD电压正常,但是换了个保险电阻就好了,没有想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都这样  记得从迅维刚回来  主板不触发修好了 老是不亮机  最后内存没插。。。

是不是自我感觉膨胀了:lol

网友:
RST#强制拉高是不行的...........................

网友:
路过,楼主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哎哟,还真没发现 这图奥妙之处不细心真的就修不好

网友:
复位信号被强制,这是找不到家的感觉了。

网友:
我接机器线放大镜全板扫描一遍,有时2遍,再修   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仔细细心,不错的。思路不错哦,

网友:
这机器CPU也很容易坏的,修到好几片哦

网友:
好的, 祝 你学成归来。。。。。。。。。。。。。。。。。。。。。。。。。。

网友:
有强大的理论做支持,修起机器就是快

网友:
细心还是可以的啊。。。。。。。。。。

网友:
支持。。技术非常棒。。。。。。。。。。。。。。。。。。。。。。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想说 内存复位强制拉高 这是实地哪个老师教的?

有极个别机器强制拉能亮 修好过几台

网友:
不跑吗的最难修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了

网友:
笔记本有图纸还好,没图纸的难》。。。。

网友:
望闻问切,望字为首,修之前仔细检测正反面的外观,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看到不跑马的机器心情就不好

网友:
楼主细心啊,这种问题我可能就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实地学员,希望毕业以后也能像楼主一样,技术越来越好

迅维学费贵吗?技术理论不行修机只能凭经验修。

网友:
系统学习过的就是不一样,加分鼓励发帖。

网友:
发帖的技术还不错啊,修的很好啊,厉害了,

网友:
不跑码是难的搞啊……运到两台都是单CPU的报警搞不好……

网友:
不错啊,实地学的就是不错啊,我还想回去呢

网友:
可是没有时间啊,唉兄弟你手机学得怎么样

网友:
现在维修不好干了,我们现在都开始转型了

网友:
修同行的吧赚得少还得解决不少问题,烦人得很

网友:
我帮你加分了,顺便收藏一下呵呵

网友:
记得帮我也加加分啊兄弟谢谢了,加分不扣分哈哈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提升了自己的技术,学习了。

网友:
楼主  你学了多久的  这么厉害的

网友:
新手总是喜欢拉电压拉信号,条件满足自然会出,一味的追求捷径实在不是学习的姿态。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了
。。。。。。。。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了
膜拜。。。。。。

网友:
楼主很细心  值得  大家学习       技术 也过硬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叫不跑马,不跑马指的是  有了平台复位之后,电流在那边卡着不动

这种问题给你你能修好不

网友:
好技术,这种问题总是努力的人才能修好的,

网友:
每天来看看,顺便来混点下载分~~~~~~当然楼主写的很好了

网友:
LZ仔细细心,不错的。思路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学,你还得继续努力啊,把船长的示波器大法得用上,打下SMB内存总线有没有持续波形,再打下内存上排阻第 ...

内存排阻第一脚是什么信号????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G:
SMB内存总线有没有持续波形,再打下内存上排阻第一脚,就知道过没过内存

再打下内存上排阻第一脚,就知道过没过内存,第一脚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问题给你你能修好不

成功率 不高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就是那个6脚芯片....

网友:
希望毕业以后也能像楼主一样,技术越来越好~~~

网友:
修的不错,查的很仔细                             。又一高人出炉。

网友:
修的一手好机 一般不过 内存就是 干 nb  好用 就 ok了 不好用就没辙了 没查这么细致的时候

网友:
自己的这个型号也开不起来了 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