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空载插电自动开机且输出全正常

楼主(2017-12-14):
这只电源插电就自动开机了
输出的电压全都正常哦

现在给全图大伙看看

目前不知道怎么入手了
大师们给学生指点一下迷津吧,谢谢

网友A:
检查绿线5v,及相关电路,绿线被什么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绿线5v,及相关电路,绿线被什么拉低的

很奇怪,绿线5V并没有拉底,我担心是控制芯片坏了,今天太晚了,先放着,明天再搞了。

网友:
楼上说的,先检查绿线被什么拉低,开头不难,难的是坚持不下来,台式机快开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