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58奇怪的待机

楼主(2017-12-14):
今天接到一台DELL 15-3558说是不开机,接可调电源待机是0.021,不触发,迅速拆机,测试发现待机3.5V都有,但是是3.76和5.12.明显不对。测试后,发现反馈电阻,升压都正常。但是VREG3和VREG5也不正常,分别是4.13 ,5.12.于是立刻换个芯片,结果还是一样。VREG3是给EC供电的,电压不是正常,但是EC能发出开启3.5芯片,不会是正常的吧。哪位师傅修到过这台机器 ,待机电压偏高吗。还有哪些条件会导致这样。
上传一份图纸,各位师傅帮忙看看。

网友:
VREG3和VREG5的滤波电容加大容量试试,比如多并一个10u电容

网友:
加大试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A:
VREG3  有些机器偏低到3.0V也能开启3 5v

网友:
分享人的最美丽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EG3  有些机器偏低到3.0V也能开启3 5v

我这个是偏高了。。。。。。。。。。。。。。。。。

网友(2020-11-19):
也许是正常的 先查查别的 刷bios试试

网友:
usb转换5v有个5脚IC,拆了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