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一台IPHONE 6P 不充电 无服务。

楼主(2017-12-14):
IPHONE 6P 问题多多。。
拿来是不开机 电池膨胀了。。 换了电池 能开机了
测试 无触摸 换了黑触摸 触摸有了
测试 不充电 能联机 换了U1401 充电管 仍然充电不正常  屏亮的时候充电电流有300毫安左右 偶尔还掉下去 ,屏暗的时候充电电流0 正常的应该持续性500毫安以上吧   也短接了Q1403 B1 C1脚 一样
还有就是没有服务。。   先修不充电还是先修无服务?
能连机 充电不正常 要不要换U2

网友:
先修简单的,换个u2,换u2不行就来查供电

网友:
又学了一招,感谢你们分享哈

网友:
看看U2针脚阻值

网友:
还可以,,,,先换个u2

网友:
你先看下关机能充电不 要是关机充电正常你就换USB试下

网友A:
先换充电ic再换USB,打USB的焊盘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充电ic再换USB,打USB的焊盘对地阻值。

充电都修好了 修不好无服务 退客人了

网友:
6代修无服务接收有二路,元件很多,很费时间,你修好那么多,把整个射频搬完也只那么大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