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几个容易被忽略的供电

楼主(2017-12-14):
总结Intel几个容易忽略的分组供电

+1.8VS,S代表System的意思,以下同上
1.8VS在加电后的系统供电。主要去CPU和南桥芯片,主要给南桥的LVDS和SPI模块供电。产生方式一般都是开关电源降压

+1.05VS,1.05VS,主要去CPU和南桥芯片,作为南桥芯片的主供电和CPU中DDR控制器和PCIE控制器的供电。产生方式也是开关电源降压。

VCCSA,SA是Super和Administrator的缩写,SA模块是CPU中权限最高的模块,VCCSA给CPU内部的SA供电。此电压输出短路,重点考虑CPU是否是CPU短路所致。产生方式为开关电源降压。
VCCIO,IO是输入输出的意思,此电压给CPU的IO模块供电。产生方式是开关电源降压。

网友A:
VS 电压,台式机上好象没有,笔记本上有。南桥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网友:
了解,了解,复习一下,温故而知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 电压,台式机上好象没有,笔记本上有。南桥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我说的南桥是指双桥时代的南桥芯片和单桥时代的平台控制中心。这只是一种习惯的叫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 电压,台式机上好象没有,笔记本上有。南桥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台式机有的,只是名字不同

网友:
台式机修起来就是三板斧麻烦就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