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硬盘]
求sm2258xt的开卡软件

楼主(2017-12-14):
网上下载了一把  没发现一个颗粒能够对的上的   主控sm2258xt   颗粒h27qdg8m2mdabcf  32g   固态是4科 120g  求开卡软件

网友(2018-06-23):
开卡是什么意思啊 。看了好多都是要开卡。刷程序吗?

网友A(2018-08-10):
有的颗粒型号差不多的,可以通用的。
如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颗粒型号差不多的,可以通用的。
如下图,

没有找到差不多的1111111111111111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找到差不多的11111111111111111

选择闪存的那里有个auto按键点击下,看看会不会弹出什么。然后选择和你颗粒大小一样的就行(单个颗粒大小),还有就是缓存大小一定不要选错了。不知道可以拆看看下。反正量产都需要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闪存的那里有个auto按键点击下,看看会不会弹出什么。然后选择和你颗粒大小一样的就行(单个颗粒大小 ...

就是弹出来 没有相应的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2018-09-21):
2258有开卡软件,但是固件不好找,目前公开的开卡软件对镁光黑片支持多点

网友(2018-11-10):
这个东西不好找啊,2258XT 目前比较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