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4年A1398板号80-3662 小板USB故障,小板有图纸吗?

楼主(2017-12-14):
14年A1398板号80-3662 小板USB故障,小板有图纸吗?
测小板USB数据线2个阻值不一样,插移动硬盘能用,上鼠标没反映
有没有小板图纸呢?或点位呢?

网友A:
直接参照主板上的usb接口电路,你这是usb3.0能用,2.0不能用。有个专门转换芯片,直接拆掉飞线,现在的情况是usb2.0的两根信号线被这个芯片转接进ec了。修到过几次这个问题。苹果特有的故障,飞线直接进CPU,就可以用鼠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参照主板上的usb接口电路,你这是usb3.0能用,2.0不能用。有个专门转换芯片,直接拆掉飞线,现在的情况 ...

谢谢指教

这么多没有使用的USB,好多找不到线,你是怎么接的呢?能再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
直接飞线 可以不

网友:
不用飞线这么远的,让你拆的那个芯片,有两个引脚,就是去桥的USB模块。可以看看1286的USB模块图纸,相信你会有收获。

网友:
没用的USB线都没有引出来,只有往PCH下面锡球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参照主板上的usb接口电路,你这是usb3.0能用,2.0不能用。有个专门转换芯片,直接拆掉飞线,现在的情况 ...

搞好了,这个小板USB数据线经过接插件直接进PCH,CPU也没有USB模块。

网友:
不好意思,给忘了,这个主板,还是桥u分体的,14年的机子,就这款是桥u分体,其它都是用的单u

网友A:
分享一下,是哪里引起的故障,怎么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享一下,是哪里引起的故障,怎么修复的?

哈 接插件 清理一下 好了

网友:
论坛里有,自己多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