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激光黑白打印机ML-2161不能关机

楼主(2017-12-15):
三星激光黑白打印机ML-2161开始不能开机,拆开后主板上有很多蟑螂和蟑螂屎,清理后可以开机了,电源指示灯l亮,但没有其它任何动静。而且长按开关键关不了机,只能拔电源,这可能是哪里问题?

网友:
桥式整流后大电容电压有330V,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难道整流二极管有问题能使310V变大?

网友A:
不大的,电压又不是固定220v,这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大的,电压又不是固定220v,这是正常

谢谢提醒,刚才量了一下输入是238V,难怪啊。

网友:
估计是主板问题,换一个主板再说。

网友:
238*√2=336 算下来正好是对的。

网友:
换主板后好了换主板后好了换主板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