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p故障阴阳屏,没听筒没送话。

楼主(2017-12-15):
手机到我手客户说是屏一半是黑的,打电话没有声音,我是了下说是阴阳屏没听筒没送话,我问客户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他说洗澡进水了。拆下主板,由于强迫症再让搭屏单板开机等了五分钟都没有进系统中间还有重起进不了系统,按压指纹有震动,这下麻烦了,客户说是进水想着应该不会有大问题没有报风险,不管了先把阴阳屏修好,观察主板发下主板下段有好多腐蚀,显微镜下看到fl3901有腐蚀是通往背光ic和屏膜座子的路线,用镊子能拨动,挑点短接,阴阳屏就好了,但开机还是不进系统,我就想是不是音频ic.引起的它本来就不送话没听筒说不定送话和听筒好了就能进系统了,于是就给音频ic加焊竟然好了,能进系统而且送话听筒都好了,我装机完又试了试没问题,就想测验一下,在手上拍了几下,这下又没听筒送话了,不偷懒了换音频ic 390度吹了1分钟没吹下来,就停下来不敢吹了(我拆芯片时用手机跑秒记时的),找了个料板先试试385度25秒下来了,我就搞不懂了,同样是7p怎么拆音频的差距这么大,下很心,用把风枪挑到最大450都2档风速,20秒动了不过太坑坑了,可能由于紧张,把芯片推到屏蔽罩下面,屏蔽罩下面有好多小电阻,当时我心凉透透的,剪开屏蔽罩拆下音频发现电阻都没有偏移,于是放心的换了个音频,但开机还是不进系统定苹果重启,也不联机,DFU下可以联机,晚上问客户才问出来他在进水前摔的手机这时手机就没听筒和送话了,我猜测不进系统可定和他摔手机有关。查资料关于重启都是基带原因,我就加焊基带,不行,再加焊基带时钟后终于好了。装机测试ok,对了音频ic下的焊盘还飞线了。说的比较乱,这个机子我修了两天。本来还以为要赔机子,不过很幸运。

网友: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网友A:
很好奇,打了这么大的功夫,lz收了多放多少钱,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打了这么大的功夫,lz收了多放多少钱,哈哈

给客户报了500,只是阴阳屏和没听筒和送话的价格,后来出现重启,没法加价格,就收了500

网友:
学习学习,学无止境 学习学习,学无止境

网友B:
两天一直搞这个机子么

网友C:
7代以上不装外配,单板扣屏开机会白屏不进系统或者 半天才能进去

网友:
学习了,胆大心细,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代以上不装外配,单板扣屏开机会白屏不进系统或者 半天才能进去

我等了10分钟都没有进系统,加稳压电源看电流,能看到是重启的。没指纹排线断我算过时间是5分钟就可以进系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天一直搞这个机子么

关键给客户不开机了麻烦了已经都不是赚不赚钱的事了

网友:
修好就好,谁都遇到过这种晚上睡觉都能头疼的睡不着的机子,哈哈

网友:
修机应该先跟客户报风险,免得赔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等了10分钟都没有进系统,加稳压电源看电流,能看到是重启的。没指纹排线断我算过时间是5分钟就可以进 ...

7P要扣前置摄像排线能正常开机,不扣的话时间长也不一定能进系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关键给客户不开机了麻烦了已经都不是赚不赚钱的事了

就怕这种半死不活的机器,能开机不能用,或者小毛病一修不开机了。那酸爽,心累。

网友:
拆IC一定不能读秒,特别是进水机下面焊点腐蚀的,多找找手感。读秒很容易紧张的。
7系列反复重启,搞基带部分,返修率很高的,希望楼主这台别返修。

网友:
不错  就是思路有点乱

网友:
看来楼主经验非常丰富哦,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给客户不开机了麻烦了已经都不是赚不赚钱的事了

同感,,,,一心就想着修好了就不会在考虑2次报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怕这种半死不活的机器,能开机不能用,或者小毛病一修不开机了。那酸爽,心累。

我手里还有台呢。。 能开机 没铃声 没声音 没扩音 没送话。。  卡机 没摄像头 没指纹 摔的 就这么多问题了还能开机。。 修不开机就麻烦大了。。

网友:
感觉说得好乱啊,居然还是好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啊。学习收藏了!